Allegro 自动布线是否可以加速项目进度?

楼主(2019-12-11):
不知道现在allegro 的自动布线功能怎么样?之前用过,但是补出来的结果太差,基本要拆掉重新布线。

现在的新版本里面不知道有没有改进。

网友A:
    全自动就不要用了,半自动还可以,可以参考一下这篇文章:https://mp.weixin.qq.com/s/tPqdbKmwH8tMh1ooGUNF2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自动就不要用了,半自动还可以,可以参考一下这篇文章:https://mp.weixin.qq.com/s/tPqdbKmwH8tMh1ooGUN ...

    现在AI这么火,为什么就没有人把AI引入到PCB layout设计里面? 这样说不定layout工程师就真的离失业不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AI这么火,为什么就没有人把AI引入到PCB layout设计里面? 这样说不定layout工程师就真的离失业不远 ...

PCB layout价值等级不高,还有更多有价值的事情等着AI去实现呢。另外,软件厂商也要尽可能延长现有EDA软件的使用寿命,保护研发投入。

网友:
    一般不用,不太理想

网友:
    改进了我们就要失业了

网友:
    软件厂商估计不会那样做吧,投入太大。收入太少了

网友:
    理想很美好,现实很骨感。向理想努力。

网友:
    要怎么升级呢,好像要个快捷键设置的env文件啊

网友:
    要写程序控制就可以,以前看过一篇文章,对项目进程很有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AI这么火,为什么就没有人把AI引入到PCB layout设计里面? 这样说不定layout工程师就真的离失业不远 ...

    国内能有开发类似于cadence的软件就了不起了,还AI呢,远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