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孔 选plated 和 粗线 布线

楼主(2019-12-11):
    请教一下画定位孔要不要选plated  另外 粗线在SMD上连怎么不超过焊盘 谢谢

网友A:
    看你要不要连地了?要就PLATED,

网友B:
    定位孔屬機構零件
一般機構出圖會指示要不要接gnd
也有可能不接gnd但是要鍍孔,也要選plated(孔壁需有金屬環)
    大部分的螺絲孔都是plated
    簡單的說
    如果定位孔有二圈,孔圈跟露銅(防焊層),那種選plated
如果定位孔只有一小圈,只有孔圈,大部分不接地(通常我會再次跟機構確認)

如果是零件上的定位孔,像是usb零件或是connector零件的定位孔,一般就沒有選plated

    至於粗線不超過PAD,就我了解只有PADS有這個設定
    也就是走線10MIL,PAD如只有6MIL,走線時會走6MIL出來,接著變回10MIL…
    AD跟ALLEGOR我沒看到有這個功能
通常我就自己走一小段細線後,再加粗繼續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要不要连地了?要就PLATED,

    这边没有网络属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位孔屬機構零件
一般機構出圖會指示要不要接gnd
    也有可能不接gnd但是要鍍孔,也要選plated(孔壁需有金 ...

    我走的是电感焊盘  矩形  线粗了比较容易超出焊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走的是电感焊盘  矩形  线粗了比较容易超出焊盘

超出PAD走線很常見特別是在處理電源的時候
30、40MIL的走線
    不單電感,電容都很容易超出
沒什麼關係

    習慣我會留單邊不超出,特別是CONNECTOR才會特別走出來再加粗
盡量減少散熱太快

電感還好,單邊向外超出沒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出PAD走線很常見特別是在處理電源的時候
30、40MIL的走線
    不單電感,電容都很容易超出

好的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