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极输出器电路模型

楼主(2019-12-12):
射极输出器电路模型
             晶体管除了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接成共射极的形式外,还可接成共集电极和共基极的形式。下面分别介绍。先介绍共集电极放大电路
          由于共集电极放大电路的输出信号从发射极引出,所以又叫射极输出器。电路模型:

共集电极放大电路具有以下特性

1、输入信号与输出信号同相;

2、无电压放大作用,电压增益小于1且接近于1,因此共集电极电路又有“电压跟随器”之称 ;

3、电流增益高,输入回路中的电流iB<<输出回路中的电流iE和iC;

4、有功率放大作用;

5、适用于作功率放大和阻抗匹配电路。

6、在多级放大器中常被用作缓冲级和输出级。

网友(2020-03-06):
晶体管除了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接成共射极的形式外,还可接成共集电极和共基极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