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SMT贴装问题2

楼主(2019-12-11):
常见SMT贴装问题2

网友:
这两种缺陷在SMT中确实都比较常见。

网友A:
锡珠这种缺点到底是PCBA还是PCB的问题,有PCBA厂客诉PCB说,是PCB防焊的表面有污染,造成锡珠粘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锡珠这种缺点到底是PCBA还是PCB的问题,有PCBA厂客诉PCB说,是PCB防焊的表面有污染,造成锡珠粘连

锡珠跟PCB、PCBA制程工艺、甚至用的焊料都有关系。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你的问题中,PCBA厂是否有对PCBA制程、PCB都做过详细的分析对比,包括PCB表面具体是什么污染了?污染是PCB来料导致的还是在PCBA厂家出现的?都要给出分析论据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锡珠这种缺点到底是PCBA还是PCB的问题,有PCBA厂客诉PCB说,是PCB防焊的表面有污染,造成锡珠粘连

锡珠跟PCB、PCBA制程工艺、甚至用的焊料都有关系。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你的问题中,PCBA厂是否有对PCBA制程、PCB都做过详细的分析对比,包括PCB表面具体是什么污染了?污染是PCB来料导致的还是在PCBA厂家出现的?都要给出分析论据出来。

具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