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怎么可以带位号一起复制

楼主(2019-12-11):
mentor怎么可以带位号一起复制粘贴???

网友:
pcb复制出来的是假器件,无法实现

网友A:
是指原理图中器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指原理图中器件吗?

是的;我准备把一张大原理图分成几页!!

网友:
    那直接剪切到另一页就可以

楼主:
    剪切的不行;变成问号了

网友:
    在设置里面一下就行

网友(2021-05-24):
    在TOOL  里面的 options 里面可以设置

网友:
    DX-DESIGNER:Setup-Settings-Advanced-Preserve packaging info on copy

OrCAD: Options-Preferences-Auto Reference-Preserve reference on copy

网友:
    选上这个选上这个

网友:
    不知道,我还没做到那些

网友:
    可不可以在EDit里面cop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