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晶闸管调光电路的设计

楼主(2019-12-12):
    设计一家用调光灯 可适用于220v 40w灯使用

网友:
    一接 通电源,220V经过灯泡VR4 R19对C23充电...由于电容二端电压是不能突变的...充电需要一定时间的...充电时间由VR4和R19大小决定...越小充电越快...越大充 电越慢...当C23上电压充到约为33V左右的时候...DB1导通..可控硅也导通...可控硅导通后...灯泡中有电流流过...灯泡就亮了... 随着DB1导通...C23上电压被完全放掉...DB1又截止...可控硅也随之截止...灯泡熄灭...C23上又进行刚开始一样的循环...因为时 间短人眼有暂留的现象,所以灯泡看起来是一直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