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自己做的函数发生器,可以产生方波和三角波就是不能产生正弦波?正弦波用了R...

楼主(2019-12-12):
为什么自己做的函数发生器,可以产生方波和三角波就是不能产生正弦波?正弦波用了RC桥式震荡电路,整个电路是用了LM324芯片的。

网友:
正弦波用了RC桥式震荡电路,整个电路是用了LM324芯片的。

网友:
上面两个运放似乎完成方波、三角波输出。
下面两个运放有点象低通滤波器,没看出哪部分是RC桥式振荡电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