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linux mount挂载设备使用说明必须保存一下(u盘,光盘,iso等挂载设备 )

楼主(2019-12-12):
对于新手学习,mount 命令,一定会有很多疑问。其实我想疑问来源更多的是对linux系统本身特殊性了解问题。 linux是基于文件系统,所有的设备都会对应于:/dev/下面的设备。如:

  • [chengmo@centos5 dev]$ ls | grep -E  "^(sd|hd)"
  • hdc
  • sda
  • sda1
  • sda2
  • sdb
  • sdb1
  • sd*代表scic硬盘

因此,需要进行设备访问时候,我们需要进行系统挂载(mount). 那么mount到底能够挂载那些设备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一、mount可以用来挂载什么:

不同的操作系统使用不同的文件系统格式。MS-DOS支持FAT16文件系统,Windows98支持FAT16、FAT32文件系统,WindowsNT支持FAT16、NTFS文件系统,Windows2000则支持FAT16、FAT32、NTFS三种文件系统格式,现在的xp可以支持FAT32,NTFS,现在最新版本的windows 7 引入了新的WinFS文件系统。 而 Linux差不多支持所有的文件系统格式,但一般使用ext2或ext3文件系统。很多用户使用的是windows操作系统,如果想在运行的Linux下访问其它文件系统中的资源的话,就要用Linux mount命令来实现。

二、mount使用格式:

mount命令[-参数] [设备名称] [挂载点]

说明:

[挂载点]必须是一个已经存在的目录,这个目录可以不为空,但挂载后这个目录下以前的内容将不可用,umount以后会恢复正常。

[设备名称] 可以是一个分区,一个usb设备,光驱,软盘,网络共享等。

常见参数说明:
Mount 挂载文件系统使用帮助
参数说明
常见参数:
-t vfstype
挂载指定的设备类型:adfs, affs, autofs, coda, coherent, cramfs, devpts, efs, ext, ext2, ext3, hfs, hpfs, iso9660, jfs, minix, msdos, ncpfs, nfs, nfs4, ntfs, proc, qnx4, ramfs, reiseRFs, romfs, smbfs, sysv, tmpfs, udf, ufs, umsdos, vfat, xenix, xfs, xiafs

一般文件类型,可以不需要指定就可以有相同自动检测(adfs, bfs, cramfs, ext, ext2, ext3, hfs, hpfs, iso9660, jfs, minix, ntfs, qnx4, reiserfs, romfs, udf, ufs, vxfs, xfs, xiafs 等文件系统),如果探测失败,就将访问/etc/filesystems ,以指定文件系统探测。说明:如果清楚文件系统,最好指定具体类型。探测错误将带来灾难性的。
多个文件系统可以用“,”分割开来
mount -a -t nomsdos,ext
将挂载fstab文件指定所有的文件系统,除了类型为 msdos 和 ext 的那一些。
常见文件类型
  • ext2 linux目前常用的文件系统
  • msdos MS-DOS的fat,就是fat16 vfat
  • windows98常用的fat32
  • nfs 网络文件系统
  • smbfs windows共享系统
  • iso9660 CD-ROM光盘标准文件系统
  • ntfs windows NT/2000/XP的文件系统
  • auto 自动检测文件系统

-o options指定挂载系统选项:多个选项可以用","分割.某些选项只有在出现在文件 /etc/fstab 中时才有意义。下列选项可以用于任何要挂载的文件系统(但是并非所有文件系统都关心它们,例如,选项 sync 在今天只对 ext2,ext3 和 ufs 有效)
选项说明
async所有对文件系统的 I/O 操作都必须是异步完成的。
atime每次存取时更新 inode 存取时间。这是默认选项。
auto可以在使用 -a 选项时被挂载。
defaults包含以下选项:rw, suid, dev, exec, auto, nouser,async.
dev解析文件系统中的字符设备或块设备。
exec允许执行二进制文件
_netdev文件系统居于需要网络连接的设备上,避免断网下,不断挂载耗资源
noatime不更新文件系统的inode存取时间(提升新闻服务器的速度)
noauto只能被显式地挂载,-a不能使它挂载
nodev不解析文件系统中的字符设备或块设备
noexec不允许执行被加载的文件系统中的任何二进制文件
nosuid不允许set-user-identifier 或set-group-identifier位起作用
nouser禁止普通的挂载文件系统(默认)
remount试图重新挂载一个已经挂载的文件系统。通常用来改变挂载标记,如由只读挂载改成可读写的。
ro以只读方式挂载
rw以读写方式挂载
suid允许set-user-identifier 或set-group-identifier位起作用
sync以同步方式进行I/O操作,突然断电不会掉资料,但加重磁盘负担
dirsync所有对文件系统内目录的更新应当是同步完成的,影响下列系统调用:creat,link, unlink, symlink, mkdir, rmdir, mknod 以及 rename
user允许普通的用户挂载文件系统,挂载者的用户名被写入mtab,从而使他可以再次卸载文件系统。这个选项暗含了选项noexec,nosuid, 以及 nodev.
users允许每个用户挂载卸载文件系统
codepagecodepage=XXX代码页
iocharsetiocharset=XXX 字符集
loop挂载回旋设备 经常挂载iso文件用到
usernameusername=user 访问设备的用户名
passwordpassword=pass 访问设备的密码
以下参数只对特殊文件系统有用:
uid/giduid=value 和 gid=value 以特殊用户及组 挂载系统
ownmaskownmask=value owner权限的权限掩码
othmaskothmask=value othmask权限的权限掩码
不同文件系统所支持的属性不一定系统。可以查找相关资料

-a搜索/etc/fstab文件中满足条件的文件系统,进行挂载操作。
格式: mount -a -t type -o options 不需要指定设备/目录
-f测试mount系统,只检查设备和目录,并不真正挂载文件系统
-n不把挂载的记录,记录在/etc/mtab 文件中
-r将文件系统安装为只读,同(-o ro)
-w将文件系统安装为可读写,同(-o rw)
-L label挂载具有指定卷标 label 的分区
-w将文件系统安装为可读写,同(-o rw)
-v显示详细的挂载进度
-l列出所有已经挂载的文件系统列表
其它参数:
--bind将文件层次的一部分重新挂载到其他地方.只挂接单一的文件系统,如果目录有其它文件系统,将不能挂载。如果需要都挂载,可以用:--rbind 参数。
mount --bind olddir newdir 2个目录可以访问系统内容
--move将一个目录移到另外地方,mount --move olddir newdir
-h显示帮助
-V显示版本

三、常见分区加载方法:

  • mount挂载iso文件:

#mkdir /mnt/iso1

#mount –o loop linuxsetup.iso /mnt/iso1

在linux 不需要虚拟光驱,就可以直接读取iso文件了。

  • mount挂载光驱系统

一般来说CDROM的设备文件是/dev/hdc,使用方法:

#mkdir /mnt/cdrom

#mount /dev/hdc /mnt/cdrom –o iocharset=cp936

默认不指定光驱系统,可以自动搜索得到,将编码指定为中文

  • mount挂载软驱

kdir /mnt/floppy

ount /dev/fd0 /mnt/floppy

默认不指定文件系统,可以自动搜索得到

  • mount挂载windows共享文件(samba)

#mkdir /mnt/winshare

#mount -t smbfs -o username=w,password=w,codepage=936,iocharset=gb2312 //192.168.0.101/share /mnt/winshare

指定访问共享的用户名,密码,codepage指定编码与iocharset同意义。这里的windows 系统是中文简体。

codepage指定文件系统的代码页,简体中文中文代码是936;iocharset指定字符集,简体中文一般用cp936或gb2312

  • mount挂载u盘

如果计算机没有其它SCSI设备和usb外设的情况下,插入的U盘的设备路径是 /dev/sda1,用命令:

#mkdir /mnt/upan

#mount /dev/sda1 /mnt/upan

挂载即可。

  • mount挂载nfs系统

与windows共享连接差不多。需要正确配置服务端的nfs服务。然后通过客户端的:showmount -e 192.168.0.30 可以查看连接。

mount -t nfs 192.168.0.30:/tmp /mnt/nfs

  • umount卸载文件系统

umount  dir

如上面: umout /mnt/upan或者umount /dev/sda1

以上是mount命令使用介绍。其中-o参数最为复杂。 每个不同文件系统所支持参数可能各不相同。如果遇到特殊文件系统。建议查阅相关资料。下一节将说下,与mount 相关的文件:fstab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