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一个数据加解密的项目,提到要使用加密芯片,这个我查了一下,加密芯片的品牌...

楼主(2019-12-12):
要做一个数据加解密的项目,提到要使用加密芯片,这个我查了一下,加密芯片的品牌和型号太多了,应该怎么选取?

网友:
加解密数据不仅只有算法的参与,还涉及到密钥,肯定是保证密钥的安全从而保证数据的安全啊

网友(2020-03-06):
可以了解一下,过了国密认证的

网友:
直接找我要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