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pcb过孔和线宽的工业标准是多少?

楼主(2019-12-12):
有关pcb过孔和线宽的工业标准

网友:
工艺范围:过孔大于或等于0.3mm(12mil),外环大于或等于0.6mm(24mil),线距、线宽大于或等于0.15mm(6mil),多层板内层线距线宽大于或等于0.2mm(8mil),最小过孔焊盘≥0.55mm(22mil),。BGA 间距不能小于0.15MM;BGA焊盘在0.55MM以上,槽孔0.8mm 字符高0.8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