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吧step文件转成dxf

楼主(2019-12-12):
如题,请各位大佬帮忙解答一下,很急

网友:
    这个可能要用AutoCAD之类的软件转吧,建议找结构工程师问问看。

网友:
    3D轉2D ,要找機構協助產出

网友:
    问问结构工程师,3D结构图应该可以导出dxf的,记得之前我们硬件用过proe给我导过dxf文件

网友:
    除了用 AutoCAD 轉之外,有一個叫 CAD Exchanger 的軟件。

樓主試用後再告訴大家心得好了!

https://cadexchanger.com/downloads

网友:
    求大神心得

网友:
    使用PROE或者UG,投影出2D 的DXF 即可,不会的话找结构工程师帮忙导一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