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用高速光耦进行pspice仿真,提示模型不存在,忽略,然后运行报错?大神指导一下呗

楼主(2019-12-12):
我用Pspice作电路仿真时用到了高速光耦6n137,电路连好后运行提示这个模型不存在,忽略。怎么回事?

运行通过,SCHEMATIC1窗口有个错误:ERROR -- Less than 2 connections at node N00289,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PSPice仿真库中没有6N137的模型,需要使用其他相似的器件代替,如惠普的HCPL-2202,这也是一款高速光耦,引脚也和6N137兼容,本人仿真过可以正常使用。
一般遇到提示没有仿真模型,我们有几种解决途径。一种办法是寻找具有PSpice模型的其他类似的元器件进行替代(如前所述),另一种办法是去网上找看有没有现成的PSpice模型,然后建好模型再使用。

第二个问题一般是原理图连接的有问题,你可以仔细查找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画错。下面是我用HCLP-2202搭建的仿真电路和仿真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