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二进制转换四进制时出错的问题

楼主(2019-12-12):
请大佬看看这段程序

function [y,yn]=two2four(x,m)
%二进制转换成四进制
syms x
T=[0 1;3 2];
n=length(x);
ii=1;
for i=1:2:n-1;
    xi=x(i:i+1)+1;
    yn(ii)=T(xi(1),xi(2));
    ii=ii+1;
end
yn=yn-1.5;
y=yn;
for i=1:m-1;
    y=[y;yn];
end
y=y(';
运行显示
??? Undefined function or variable "yn".
Error in ==> two2four at 12
yn=yn-1.5;

网友:
yn=yn-1.5;这句代码有错,左侧的yn=右侧的yn-1.5
但右侧的yn在前面的代码中未定义,所以报错,定义一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