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什么是差分信号?AD能画差分信号吗?怎么画?

楼主(2019-12-12):
问一下什么是差分信号?AD能画差分信号吗?怎么画?

网友:
差分信号的定义,请自行百度。
AD能画差分线。
步骤如下:
1、定义差分对。
可以在原理图里通过放置差分对标志进行设置;
也可以直接在PCB的“差分对编辑器”面板里设置差分对。
2、使用工具栏上的交互式差分对布线工具进行布线。
需要事先在规则里针对差分对进行“差分对布线”的规则设置。

网友:
    可以画,需要好好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