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simulink的函数问题?

楼主(2019-12-12):
做一个仿真,需要输入的是力矩,力矩是三次函数拟合的,我有全部的数据点,怎样才能将这些数据点转换成函数程序,或者直接根据时间添加到这个输入力矩上呢?

网友:
1、可以根据测点拟合出函数,cftool
2、把数据存入workspace,然后在数据前增加一列时间刻度,直接from workspace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