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贴片机GF问题分析

楼主(2019-12-12):
西门子贴片机GF问题分析

最近经常出现因取料偏(X、Y和ANGLE),导致摄像机识别不过,从而产生丢料的问题。通过观察分析,大部分为GF文件的问题,现查阅相关资料,对GF 文件作进一步分析,与大家讨论一下。
一、GF文件结构分析
LC 中一个完整的GF文件(目录)包括四个文件,分别是:
1 .sgf (source gf ) 源程序文件
2 .OGF( object GF) producibility check 时产生的编译文件
3 .pic (file of graphic data) 支持LC图形显示的数据文件
4 x.SST (sensor system type) 元件测试的数据文件, X指所用的摄像机代码
当我们做一个新的GF时(不是拷贝), 它只包括.sgf和 .pic文件,在传程序时(同时 进行 producibility check) 生成 .OGF文件, 该文件被送至MC中, 是控制MC 的 真正文件。
x.SST文件是元件测试的数据文件,若没有该文件,元件在自动测试(照相)时,MC 会依据该GF数据自动选择一个标准的测量参数(包括测量MODE,ILLUMINATION VALUES 等)来对元件进行测试。而如果我们在SC上做元件测试时改变了MC设置的标准测量参数,就会生成一个X.SST文件 , 该文件保存GF测量参数信息,回传至LC ,存放于LC的GF文件下。若GF文件中已包含X.SST 文件, MC会完全依照该X.SST文件来设置测量参数,对元件进行测量。
二、存在的问题
我们在做BE时,有两种方法:一、采用已有的GF,而该GF中可能包含有X.SST 和.OGF文件,如上分析,这两个文件中包含有特定元件的参数信息,若新旧元件参数差异过大,超过公差范围,就会产生识别不良等问题。二、为该元件做一个新的GF,而我们在做一个新的GF时,常常会采用拷贝的方式,一般有两种方法:
1、从GF-EDITOR中用SAVE AS 拷贝
2、从DATA-MANAGER 中拷贝
从GF-EDITOR中SAVE AS来生成GF时,只拷贝.sgf 和 .pic 文件,而从DATA-MANAGER 中拷贝时则包括.sgf .pic和X.SST文件,当X.SST文件被包含于新的GF中时,MC 就会以旧GF的测量参数(X.SST文件中)来对新GF进行测量,识别不良由此产生。
三、解决方案
1、遇到某一GF识别不良时,删除该GF文件下的.OGF和.SST 文件或重做一GF,再传程序。
2、做新的GF时,建议用GF-EDITOR 中的SAVE-AS 来生成,若用DATA-MANAGER来拷贝,则一定要删除.SST和.OGF文件。

网友:
可以试试解决方案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