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穿过分割了的电源或接地面的布线(同层或其他层)会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9-12-12):
请问在穿过分割了的电源或接地面的布线(同层或其他层)会有什么影响?感谢!

网友:
1.如果信号线参考层是电源,电源平面上会耦合信号噪声,如果这个电源平面是是外接供电电源,会造成外接电源线会带出信号噪声,影响辐射的测试结果。
2.如果信号线跨不同电源平面,会造成回路大,辐射变大。
3.不是很理解接地面的布线,是地平面?

网友:
    看你的布线走的是什么信号,低速信号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