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耦合电容与功率和频率有什么要求 ?

楼主(2019-12-12):
请问耦合电容与功率和频率有什么要求 ?感谢!

网友:
所谓耦合电容,希望阻抗越低越好。
但观察耦合电容的阻抗曲线,象一个V字形。所以最高工作频率一般不要离V形底部太远,在V形右边,电容的分布电感起决定作用,频率越高,电抗也越大,就违反耦合电容的“低阻抗原则”。

网友:
从功率考虑有两点:
1、象上面所说的,耦合电容阻抗越低越好,也就是分布电感越小越好。大功率信号就能顺畅通过。
2、耦合电容本身的损耗越小越好,是指转化为热量的那部分损耗越小越好。

网友:
你指的耦合电容
应该是DC Block
如果是   那就是如2F所说
阻抗越低越好
所以你观察WIFI  5G的RF路径
其DC Block的值都很小
原因就是5 GHz频率高
对应到的电容值也会小
这样才能确保谐振频率    高于操作频率
有兴趣可看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