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原因会使保险丝熔断失效

楼主(2019-12-12):
在过电流电路应用中,你是否有过这种疑惑,换新的保险丝又坏了?有哪些原因呢?保险丝熔断是因为流过保险丝的电流过大,达到额定电流,使熔丝烧断。从而导致了保险丝烧断。换言之,流过保险丝电流过大,使里面的熔丝发热,热量没有及时散出去,导致熔丝持续升温,最后达到熔点,从而烧断保险丝。
过流保护元器件,串联在电路中,要掌握自恢复保险丝的工作原理,当电路正常工作时,热敏电阻温度与室温相近、电阻很小,串联在电路中不会阻碍电流通过;而当电路因故障而出现过电流时,保险丝由于发热功率增加导致温度上升,瞬间会变得很大,把电路中的电流限制到安全值以下,此时电路中的电压几乎都加在保险丝两端,因而可以起到保护其它元件的作用。当人为切断电路排除故障后,自恢复保险丝的阻值会迅速恢复到原来的水平,电路故障排除后,自恢复保险丝无需更换而可以继续使用。
自恢复保险丝自身是不轻易老化的。而自恢复保险丝所谓的老化现象就是指其两端的金属电极和自恢复保险丝材料之间相互结合的部位的紧密程度。
自恢复保险丝有很严格的碾压工艺控制,它可以保证自恢复保险丝在85℃和85%相对湿度的严酷环境下,1000个小时的时间性能都不会退化。在经过了很多次的动作以后,自恢复保险丝的电阻值要比最开始的电阻值高,当电阻值超过了最大动作的参数R1max后,它的失效表现就是厂家不能保证期间在保持电流1H下不动作。
失效动作次数和自恢复保险丝每次动作之后的恢复时间有关,时间越长,可以承受的次数就越多。自恢复保险丝测试条件为每次动作后120秒恢复,1000个动作循环后,性能有保证。使自恢复保险丝可能熔断失效的情况有:许多次动作、持续长时间动作、电压超过额定工作电压Vmax、故障电流超过额定动作电流Imax,其失效表现为性能参数下降或者断路。原因总结有以下3点:
1.短路:即电流不经过任何用电器,直接由正极经过导线流回负极。特别容易烧坏电源,使线路侧出现短路故障,熔丝速断。
2.过载:当自恢复保险丝的负载电流超过了它的额定电流的时候,熔丝长期受热发生熔断现象。
3.脉冲:在电路中,电流突然的增大(比如:电路开启或者电源不稳定),一个瞬时的大电流就会造成保险丝熔断。
以上这些就是保险丝线路故障的原因导致熔断,当然还有一些额外的附加条件也会导致保险很快熔断,像熔丝安装时候螺丝没拧紧,或者说熔丝损伤等外在因素也会造成保险丝熔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