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模拟和数字接地层的策略

楼主(2019-12-13):
分离模拟和数字接地层的策略

         在使用大量数字电路的混合信号系统中,最好在物理上分离敏感的模拟元件与多噪声的数字元件。另外针对模拟和数字电路使用分离的接地层也很有利。避免重叠可以将两者间的容性耦合降至最低。分离的模拟和数字接地层通过母板接地层或“接地网”(由连接器接地引脚间的一连串有线互连构成),在背板上继续延伸。如图所示,两层一直保持分离,直至回到共同的系统“星型”接地,一般位于电源。接地层、电源和“星型”接地间的连接应由多个总线条或宽铜织带构成,以便获得最小的电阻和电感。每个 PCB 上插入背对背肖特基二极管,以防止插拔卡时两个接地系统间产生意外直流电压。此电压应小于 300mV,以免损坏同时与模拟和数字接地层相连的 IC。
        使用肖特基二极管,它具有低电容和低正向压降。低电容可防止模拟与数字接地层间发生交流耦合。肖特基二极管在约300 mV 时开始导电,如果预期有高电流,可能需要数个并联的二极管。某些情况下,铁氧体磁珠可替代肖特基二极管,但会引入直流接地环路,在高精度系统中会很麻烦。
        接地层阻抗必须尽可能低,直至回到系统星型接地。两个接地层间高于 300 mV 的直流或交流电压不仅会损坏 IC,还会导致逻辑门的误触发以及可能的闭锁。

网友:
    也可参考如下电感、磁珠、电容、0欧姆电阻在接地处理,在模拟低、数字地方面的差异:
           磁珠是用来吸收超高频信号(例如RF电路,PLL,振荡电路等),而电感是一种储能元件,用在LC振荡电路、中低频滤波电路等,其应用频率范围很少超过50MHz
    模拟地和数字地连接
    1、用磁珠连接;
    2、用电容连接;
    3、用电感连接;
    4、用0欧姆电阻连接。
           磁珠的等效电路相当于带阻限波器,只对某个频点的噪声有显着抑制作用,使用时需要预先估计噪点频率,以便选用适当型号。对于频率不确定或无法预知的情况,磁珠不建议选择。
           电感体积大,杂散参数多,不稳定,离散分布参数不好控制。
           电容隔直通交,造成浮地,会导致压差和静电积累
          0欧电阻相当于很窄的电流通路,能够有效地限制环路电流,使噪声得到抑制。电阻在所有频带上都有衰减作用(0欧电阻也有阻抗),这点比磁珠强。用0欧姆电阻属于单点连接,适合低频弱
          一般:不同种类地之间用0欧电阻相连;电源引入高频器件时用磁珠;高频信号线耦合用小电容;电感用在大功率低频上。

    干扰小0欧姆电阻或直接接地,干扰大用磁珠(电感与磁珠大多情况可以互用,差异在DCR和Q值。在射频带通筛选特性电路中,磁珠随温度增大Q值减小,筛选特性变差,但片式绕线电感随温度增大Q值增大,优选片式绕线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