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走线穿过焊盘时,刚好走线在两焊盘正中间位置?

楼主(2019-12-12):
请教各位,如何在走线穿过焊盘时,刚好走线在两焊盘正中间位置?

网友:
点击下图工具栏图标,然后点击两个焊盘,再点击走线即可。注意:前提是线到焊盘的间距满足规则设置,不能有DRC产生,否则会失败,命令栏也会返回提示。

楼主:
谢谢版主热心指导!

楼主:
双多学了一招,这样修线可以使线在两PAD中心。如果是在拉线的过程中,如何设置,使走线刚好在两焊盘正中间位置?

网友A:
    以BGA为例,将格点设置成焊盘中心间距的一半,不仅能让线正好走在正中间,还能使过孔刚好打在四个焊盘正中间。

楼主:
    谢谢版主!多问总有收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BGA为例,将格点设置成焊盘中心间距的一半,不仅能让线正好走在正中间,还能使过孔刚好打在四个焊盘正中 ...

下次也來試試這個方法

网友(2022-04-25):
引用 网友A:
以BGA为例,将格点设置成焊盘中心间距的一半,不仅能让线正好走在正中间,还能使过孔刚好打在四个焊盘正中 ...

    不规则的BGA 呢?

网友:
    不规则的可以用复制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