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CD4052BM电路问题

楼主(2019-12-13):
输出端电压值不会随温度变化,测量温度值小于实际温度值,把4052去掉,测量一切正常,这电路哪里出错啦

网友:
    你测量下 CD4052 输入端信号 和输出端信号差异。 就是CD4052 造成了信号衰减或者分压。可以选择导通电阻低的模拟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