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B Drawing 出错

楼主(2019-12-13):
最近有个厂商的档案,原始檔是pads格式,但经过export asc,然后import pads asc转檔之后,转出来的档案在allegro中呈现有些net是dummy net,也就是没有名称,不过没关系,因为allegro的网络属性如果没定义,稍微接一下,该走线就会变化成该网络名。但是经过subdrawing贴到我需求的工作檔后,我发现有些地方gndvia重复了好多次,设定完region后,要清除这些drc,我发现也花上了一段时间,请教一下,在sub drawing中,我遗漏了什么吗?
我的问题点:
1.  dummynet 本身贴过去,是不是就要自己去接线定义网络名,有点耗时。
2.  subdrawing到新档案后,怎么有些via可以重复那么多次,最糟糕的情况,同一处我删除了20~30via,到底我再贴的时候出了哪些问题。

网友A:
1. 转过去网络丢失是因为你在转换前没有设置好库路径;

2. PADS转成allegro后如果出现过孔重叠问题DB下就OK了,然后再去贴sub_drawing就不会有过孔重叠的问题了!

PADS转allegro详细的操作步骤以及遇到的问题分析及解决方法可以参考以下链接的帖子看看: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1&extra=#pid1475766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转过去网络丢失是因为你在转换前没有设置好库路径;

2. PADS转成allegro后如果出现过孔重叠问题DB下 ...

樓主   真是  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