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类音频功率放大器的背景噪声问题

楼主(2019-12-13):
请教!
        做的是手机,可以放 mp3 的,用 D 类音频功率放大器,播放铃声和 mp3 的时候,都有明显的背 景噪声,问过供应商,他们说放大器本身的噪声很小,应该是电源的噪声。如果是电源的噪声,应该怎么消 除呢?

      谢谢!

网友:
楼上好!这类问题,看看下面所讲,是否有帮助。
(1) 第一:电路设计有问题,很多电路设计的时候由于过多顾忌成本的问题,导致本来应该加上的腿耦电容, 旁路电容或者是一些电感就被当作可有可无的东西给去掉了,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等到产品出来了,问题也就出来了。
    第二:元器件的选择,很多mp3里面会有一些电感元件什么的,有些元器件是比较便宜,但是漏磁也是严重 的,造成对住 IC或者是周边电路的干扰过大,导致静噪声出现。
   第三:电路板的排布也会导致噪声的出现。
   第四:软件设计的时候没有考虑到,在静音的情况下,主IC还是在做音频输出的工作,尽管声音似乎是被静 止了,但是电流还是一点点的流向输出端子,造成静噪声。还有一种就是对于声音的大小在软件中的定义的 步长有问题,步长过大也会导致看起来静音但是电流还是在流向耳机输出端。
(2) 解决噪声一定要找出噪声源,可用示波器类的仪器检查,也可用不同的信号源、放大器、电源互换比较, 找出问题才有解决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