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性价比自动升降压DC-DC芯片

楼主(2019-12-13):
特色
内置MOS,升压,升降压架构。
■ 最高电压达100V。
■ 高效率97%。
■ 外围线路简单,器件少。
■ ESOP8封装。

楼主:
    如需要更详细的设计资料,可以联系陈工13510323044

楼主:
    测试时可以用电子负载测试,或你串上万用表即可测试电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测试时可以用电子负载测试,或你串上万用表即可测试电流。

设计的时候电流参数怎么样计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的时候电流参数怎么样计算呢?

    我们有专门的设计计算工具,填好参数后,所有器件的数值会自动计算好。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的时候电流参数怎么样计算呢?

如需要更详细资料,发邮件S18@hongkongsunrise.com

网友B:
    在此负载下温升情况怎么样?

网友:
非常感谢,获益良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需要更详细的设计资料,可以联系陈工13510323044

你说的详细设计资料是指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此负载下温升情况怎么样?

详细规格书会有温升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详细设计资料是指什么呢

PCB LAYOUT 指引,设计计算工具

网友:
国产可以

网友:
能提供多大的电流?

网友:
    什么公司的

网友:
    这种芯片关键技术在与MOS驱动电流能用多大 带不带内部电流斜率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此负载下温升情况怎么样?

所有的温度和温升都和具体的设计参数和layout有关,我们DEMO的最高温度不超70度(50W)。

网友(2020-01-17):
    DEMO板的PCB设计不错,开关电源的一些设计规则都照顾到了。8 K4 k. B& i4 f8 c
    有个遗憾的地方是:贴片焊盘上有过孔,这是不对的,会造成锡膏在融化后被过孔给吸收走,造成贴片焊盘上锡非常少,不利于贴片的焊接。如果处于散热的考虑,要降贴片焊盘上的热量导走,也要规范过孔的放置。

网友:
    DEMO板的PCB设计不错,开关电源的一些设计规则都照顾到了。
有个遗憾的地方是:贴片焊盘上有过孔,这是不对的,会造成锡膏在融化后被过孔给吸收走,造成贴片焊盘上锡非常少,不利于贴片的焊接。如果处于散热的考虑,要降贴片焊盘上的热量导走,也要规范过孔的放置。

网友:
    有没有9~36V的BUCK-BOOST?

楼主(2020-03-19):
    有的,可以联系13510323044陈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