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ATLAB实现图像的YUV与RGB颜色空间互转

楼主(2019-12-13):
RGB颜色空间

        关于RGB颜色空间,相信做图像处理的人基本都比较熟悉,还是说一下R、G、B三个分量,每个分量各占8位即一个字节,三个分量总共是3个字节,即24bit,三个分量可以组合出不同的颜色,即2^24 种。

       所以可以表示出的颜色数远远超过了俺们人类可以识别的范围。每个RGB分量其实都是表示成亮度,当三个相同时,就退化成我们所说的灰度图了,如三个分量都是0,此时就是黑色,三个分量都是255(8位可以表示的最大值),此时就是白色,下面一张图可以更形象的描述:

YUV颜色空间

        YUV三个分量Y表示(亮度), U 、V代表色度;

        关于YUV的解释看下面一篇文章中的分析,本人不再赘述:

代码如下:

  • % BY SCOTT
  • % RGB2YUV
  • % Y = 0.299R + 0.587G + 0.114B
  • % U = -0.147R - 0.289G + 0.436B
  • % V = 0.615R - 0.515G - 0.100B
  • %
  • % YUV2RGB
  • % R = Y + 1.14V
  • % G = Y - 0.39U - 0.58V
  • % B = Y + 2.03U
  • clear all;
  • clc;
  • RGB = imread('test.jpg');
  • imshow(RGB);
  • RGB = mat2gray(RGB);
  • R = RGB(:,:,1);
  • G = RGB(:,:,2);
  • B = RGB(:,:,3);
  • x = size(RGB,1);
  • y = size(RGB,2);
  • % RGB2YUV
  • Y = 0.299*R + 0.587*G + 0.114*B;
  • U = -0.147*R- 0.289*G + 0.436*B;
  • V = 0.615*R - 0.515*G - 0.100*B;
  • YUV = cat(3, Y, U, V);
  • figure; imshow(YUV);
  • % YUV2RGB
  • RGB1 = zeros(size(RGB));
  • RGB1(:,:,1) = Y + 1.14 * V;
  • RGB1(:,:,2) = Y - 0.39 * U - 0.58 * V;
  • RGB1(:,:,3) = Y + 2.03 * U;
  • figure; imshow(RGB1)
  • % After YUV to RGB, The Image should same with original image.
  •

运行结果分别如下所示:
转换前RGB空间

转换后YUV空间

还原成RGB

网友:
好厉害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