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整理的一些MATLAB图像处理笔记

楼主(2019-12-13):
由于工作需要,开始研究一下MATLAB图像处理相关的知识,图像处理只是matlab应用领域中小小的一部分而已。以前只是听说过MATLAB很强大,但没有系统的学过,如今开始学时,发现matlab确实很不错、很高大上。操作起来很方便,特别是编写程序时,比C语言更简洁。

很多人都是大学里就学过matlab的,由于是半路出家,所以知识不是很全面,直接拿了一本冈萨雷斯的MATLAB版的书就开始看,下面做一些简单的小记录。

1. matlab命令基础:
基础命令:

clc——清除窗口
clear——清除之前赋值过的变量
disp——打印信息,相当于echo
celldisp——打印元胞数组内容
who——简单的显示当前已有变量
whos——显示所有变量及详细内容 whos也可以指定显示某个变量
tan/sin/cos/log ——各种数学运算
...——用来续行
定义数组——x=1:100
定义矩阵——A=[1,1,2] A=[1 2 2]; 加分号表示不显示命令执行结果 定义空矩阵B=[]
矩阵转置——A=[1 3 5 7]  B=A' 或 B=A.'可以把行向量转换为列向量
取元素——A(1)取A中第一个元素  A(1:5)取A中第一到五的元素
                  A(1:end)取第1到最后的元素,产生一个行向量; A(:)产生一个列向量
                 A(1:2:end)表示步长为2 步长也可以为负值 如A(end:-2:1)
linspace——x=linspace(a,b,n)产生含有n个元素的行向量x n个元素线性隔开 并包含a和b
:的活用——A=[1 2 3; 4 5 6; 7 8 9] A(:,3)取整个第三列  A(1:2, 1:3) 取两行三列
+
-
*——* 表示矩阵与矩阵相乘,满足线性代数上学的矩阵与矩阵的乘法,
   .*表示矩阵中元素与元素相乘,这两个矩阵的维数必需相同。/和./也一样的道理

length/size/numel的用法:

length(x) ——返回x的长度 如果x是单个变量 返回1 如果x是矩阵 返回该矩阵行数与列数中的较大者。

size(x)      ——当x是单个变量时,返回[1 1] 当x是矩阵是 返回矩阵的行数与列数 可以这样来接受[m n]=size(x)

numel(x)  ——当x是单个变量时 返回1, 当x是矩阵时,返回矩阵元素总个数。

/

format compact——以紧凑方式显示
format loose  ——以松散方式显示

mean函数:

    >>如果有这样一个矩阵:A = [1 2 3; 3 3 6; 4 6 8; 4 7 7];
         用mean(A)(默认dim=1)就会求每一列的均值
         ans =
             3.0000    4.5000    6.0000

    >>用mean(A,2)就会求每一行的均值
    ans =
        2.0000
        4.0000
        6.0000
        6.0000

   >> mean(A(:)) 求总的平均值

其他函数:

zeros(M,N)——生成一个M*N的double型矩阵 元素均为0
ones(M,N)——生成一个M*N的double型矩阵 元素均为1
true(M,N)——生成一个M*N型的logical矩阵,元素均为1
false(M,N)——与上面的true相反
magic(M,N)——生成一个魔术幻阵
rand(M,N)——生成一个M*N的矩阵 元素大小在[0-1中均匀分布]
randn(M,N)——生成一个M*N的矩阵 矩阵元素正态分布 随机数均值是0 方差是1.
plot(X,Y)——画二维图像
subplot(m,n,p)——m代表生成图像的行数,n是列数,p代表子图编号
plot3(X,Y,Z)——画三维图
mesh(X,Y,Z)——画三维图
suRF(X,Y,Z)——画三维图,并上色

matlab函数设计:

.m文件建立的函数文件
function [A, B] = fun(A, B) //输入A、B两个变量,返回A、B两个变量 一般.m文件名命名为函数名字
xxxxx 代表注释,在命令窗口中输入help fun可以显示这个注释

实例:

  • function [g,k,l] = two(x)
  • error(nargchk(1,1,nargin))
  • % error(nargchk(1,2,nargin))
  • if x<=1
  •     g = x;
  • end
  • g = 0;
  • k = nargin;
  • l = nargout;
  • for i=1:1:x
  •     g = g + i;
  • end

调用时写tow(10),就可以计算1~10的和。

匿名函数:

var = @(x)(x+1)
调用时形如var(1)即可,@后面跟参数列表

接受用户输入信息:
t = input('Enter you data:', 's');
t='12.6, x2y, z';
[a,b,c] = strread(t, '%f%q%q', 'delimiter', ',') //按指定的格式读入a b c

matlab中,图像大致分为二值图像(0/1)、灰度图像(0-255灰度级)、RGB图像(R、G、B三个分量 三个分量都相同时,所表示的颜色就退化为灰度)、索引图像。
      灰度、亮度、强度通常是同一个概念。
      所有图像按照特性分为位图和矢量图,位图常见格式:JPG GIF BMP矢量图:PNG
      机器视觉又称计算机视觉,试图开发出一种模拟人眼的能力,能够理解自然景物与环境的系统,比较高级哦。

nargin将返回输入到函数的参数个数、nargout用于函数的输出
nargchk用于检查参数数目是否正确margchk(low, high, number),使用实例:
function G = test(X, Y)
error(nargchk(1,2,nargin));

2. 图像处理基础:
imread——读入图像A=imread('1.jpg')
imshow——显示图像imshow(A, B);  imshow(A, [low high]);
                    会将所有小于或等于low的值显示为黑色,大于或等于high的值显示为白色
                    若B省略,默认的灰度级是256,imshow(A, [])  []表示将low设为A的最小值 将high设为A的最大值
                    显示多幅图像:imshow(A), figure,imshow(B)
imwrite——保存图像 imwrite(A, '2.jpg')
                     imwrite(A, '2.jpg', 'quality', q) // q在0-100之间(由于JPFG压缩 q越小图像退化越严重)
size(A)——显示图像的大小
imfinfo——显示图像的详细信息 imfinfo  也可以K=imfinfo('1.jpg') 就可以使用K.Height K.Width等等信息
                    学会计算图像的压缩比:imgBytes=(K.Height*K.Width*K.BitDepth/8) compress_bytes=K.FileSize
                    imgBytes / compress_bytes ==压缩比

                    命令窗口输入:imfinfo test.jpg,显示信息如下:

  • ans =
  •            Filename: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My Documents\MATLAB\test.jpg'
  •         FileModDate: '30-Sep-2014 10:31:18'
  •            FileSize: 1609315
  •              Format: 'jpg'
  •       FormatVersion: ''
  •               Width: 2336
  •              Height: 1752
  •            BitDepth: 24
  •           ColorType: 'truecolor'
  •     FormatSignature: ''
  •     NumberOfSamples: 3
  •        CodingMethod: 'Huffman'
  •       CodingProcess: 'Sequential'
  •             Comment: {}

double/im2double/mat2gray的区别:

        A=imread('1.jpg');

        A(1,1,:)          ——显示A中第1行第一列像素点(包含红、绿、蓝)三个分量的值

        B=double(A)——转换为double类型 值不会变 注意 使用im2double值会[0-1]
        im2double   ——若输入是uint8类型 每个值会除以255.
        mat2gray()   ——可以将double类型转换为归一化的double类型
        区别:
        im2double:如果输入类型是uint8、unit16 、logical,则按照0-->>0,255-->>1,将其值按比例处理成0~1之间的double数值;如果输入类型是double,输出没有处理;

        double:返回数值与输入相同的double类型矩阵;

        mat2gray:对输入进行归一化处理,最小值-->>0;最大值-->>1,输出类型为double。
        在实际的对图像处理过程中,由于我们读入图像是unit8型,而在MATLAB的矩阵运算中要求所有的运算变量为double型(双精度型)。因此通常使用im2double函数将图像数据转换成双精度型数据。

注意:uint8类、uint16类RGB图像取值范围分别是[0, 255]、[0, 65535],而double类范围是[0, 1]

C=[-1,0.5; 2,3]
B=im2uint8(C)——im2uint8把所有大于1的值转换为255 小于0 的值转为0 其他值乘以255
im2bw          ——得到二值图像 可以先A=mat2gray(B), im2bw(A, 0.5)

IPT支持的图像的算术函数:
imadd——图像相加
imsubtract——图像相减
immultiply——图像相乘
imdivide          ——图像相除
imabsdiff——计算两幅图像之间的绝对差
imcomplement——对图像求补
imlincomb——计算两幅或多幅图像的线性组合

图像旋转函数:

imrotate,matlab默认是逆时针旋转, imrotate参数解释:

        angle顾名思义 就是你旋转的角度, method 就是你实现旋转用的是什么方法,有三种  和后面的插值放大缩小是一下就是 最邻近插值法 双线性插值法 三次卷积插值法,英语表示就是  'nearest'    'bilinear'    'bicubic'。
        不同的插值方法得到的旋转图像有细微的差别 如果你不选在 matlab默认的是最邻近插值法 那么图像会有一定的失真,这个失真主要是因为matlab在计算每个点的新坐标的时候得到的数值不是整数,要去整所造成的最后说说bbox   这个的意义主要分为2种,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一项有2个选择 一个是‘loose’ 另外一个是‘crop’
        loose  就是宽松的意思 顾名思义就是说 图像旋转后 系统会给予一个宽松的环境去匹配它,这样你得到的图片就是一个完整的图片

        matlab的解释是 When BBOX is 'loose'

        includes the whole rotated image, which generally is larger than A.
        crop 就是剪切啦,也就是困扰了大家很久的问题,为什么旋转后图像变小了,因为matlab默认的是crop  超过图片原来大小的部分被crop了

  • >> subplot(2,2,1)
  • >> imshow(A)
  • >> subplot(2,2,2)
  • >> imshow(imrotate(A, 30, 'bilinear', 'loose'));
  • >> subplot(2,2,3)
  • >> imshow(imrotate(A, 30, 'bilinear', 'crop'));

3. 亮度变换与空间滤波:
1. 亮度
    imadjust函数
    A=imread('1.jpg');
    B= imadjust(A, [], [], 0.75); // gamma<1 变亮
    imshow(B)

    C=imadjust(A, [0 1], [1 0]);
    效果等价于C=imcomplement(A) 都是求图像的负片
2. 对比度拉伸函数
     g = 1./(1+(m./(f+eps)).^E) // 加eps是为了防止溢出
3. 直方图
    imhist函数:
    h = imhist(f, b) //b是灰度级个数 默认是256
    numel(f) //得到像素点个数
    B=rgb2gray(A); subplot(121), imshow(B); subplot(122), imhist(B);
    直方图均衡化:
    histeq函数:
    J=histeq(I)

实例:
  • >> A=imread('test.jpg');
  • >> B=rgb2gray(A);
  • >> imhist(B);//显示直方图
  • >> figure;
  • >> imhist(histeq(B)) //显示均衡化后的直方图
  • >> C=histeq(B);
  • >> imwrite(C, 'xxx.jpg');

图像如下所示:

4. 空间滤波:

    线性空间滤波:imfilter函数
    g=imfilter(f,w,filtering_mode, boundary_options, size_options);
    //filtering_mode=corr/conv size_options=same/full
    通用语法为 g = imfilter(f, w, 'replicate');
    非线性滤波:colfilt函数

    IPT中的线性滤波器:
      fspecial函数用来生成滤波掩膜w
      w = fspecial('type', pARM) //type表示滤波器类型
      type值可以是:average disk gaussian laplacian log motion prewitt sobel unsharp

实例:
使用拉普拉斯算子来增强图像,包括锐化,同时应该保留其灰度色调

test_shape.m
  • function [] = test_sharp(A)
  • % Test Sharp
  • B= im2double(A);
  • w= fspecial('laplacian', 0);//laplacian时 第二个参数默认是0.5
  • C= imfilter(B, w, 'replicate');
  • D= B-C;
  • imwrite(D, 'out.jpg');
  • 最后对比A与C的效果  发现图像明显更为清晰了。。。
  • 可以直接用unsharp选项,效果与上面的差不多
  • A=imread('test.jpg');
  • w = fspecial('unsharp')
  • B=im2double(A);
  • C=imfilter(B, w, 'replicate');
  • imwrite(C, 'out.jpg');

上面使用拉普拉斯算子产生的w=[0 1 0; 1 -4 1; 0 1 0]; 中心为-4,现在我们手工指定中心为-8的情况如下:

  • function [] = test_sharp(A)
  • w4 = fspecial('laplacian', 0);
  • w8 = [1 1 1; 1 -8 1; 1 1 1];
  • A = im2double(A);
  • A4 = A - imfilter(A, w4, 'replicate');
  • A8 = A - imfilter(A, w8, 'replicate');
  • imwrite(A4, '4.jpg');
  • imwrite(A8, '8.jpg');

会发现图像锐化效果更好,图像更清晰。

    IPT中的非线性滤波器:
    ordfilt2函数  g = ordfilt2(f, order, domain)
    中值滤波medfilt2
    图像中加入噪声:格式:J = imnoise(I, type, parm)

    >> A=imread('test.jpg');
    >> B = imnoise(A, 'salt & pepper', 0.02);
    >> C=rgb2gray(B);
    >> D=medfilt2(C, [3 3]);//中值滤波
    >> imwrite(D, 'xxx.jpg')

4. 彩色图像处理
>> A = imread("test.jpg");
%获取图像R、G、B每个分量
>> R = A(:,:,1);
>> G = A(:,:,2);
>> B = A(:,:,3);
>> D = cat(3, R, G, B); //cat组合成图像

  • clear
  • rgb=imread('xxx.jpg');
  • rgb_r=rgb(:,:,1);
  • rgb_g=rgb(:,:,2);
  • rgb_b=rgb(:,:,3);
  • [x y z]=size(rgb);
  • zero=zeros(x, y);
  • R=cat(3,rgb_r,zero,zero);
  • G=cat(3,zero,rgb_g,zero);
  • B=cat(3,zero,zero,rgb_b);
  • RGB=cat(3,rgb_r,rgb_g,rgb_b);
  • subplot(2,2,1),imshow(R),title('红色分量');
  • subplot(2,2,2),imshow(G),title('绿色分量');
  • subplot(2,2,3),imshow(B),title('蓝色分量');
  • subplot(2,2,4),imshow(RGB);

网友:
给大神点个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