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心求教:4G无线通信 遇到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9-12-13):
大家好,做老师的项目时我遇到了一些通信方面的问题:
现场有一些传感器节点,要求将采集到的数据通过互联网进行传输,达到监控平台远程访问的目的。
 目前的情况是:根据实际运用场景(现场位于野外),有线通信不可行。我现在准备使用串口服务器把串口数据转换成网络数据,4G上网卡+路由器接入互联网,监控平台那边也配一个串口服务器,但我不明白具体该如何通信,如何配置路由器呢?
 问题可能比较简单,以前一点没学过通信,门外汉一个,希望各位老师前辈能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DTU最基本的用法是:在DTU中放入一张开通GPRS功能的SIM卡,DTU上电后先注册到GPRS网络,然后通过GPRS网络和数据处理中心建立连接,如右图所示。这条连接涉及了无线网络运营商,因特网宽带供应商,用户公司的网络情况,以及用户的电脑配置等环节,因此要建立这条连接需要把各部分都配置好。在本质上,DTU和数据处理中心建立的是SOCKET连接。DTU是SOCKET客户端,数据处理中心是SOCKET的服务端。SOCKET连接有TCP协议和UDP协议之分,DTU和中心要使用相同的协议,这个一般都有配置软件进行配置。给DTU配置好中心的IP地址和端口号后,则把DTU通过串口和用户的设备相连。 DTU上电后首先注册到移动的网络,然后发送建立SOCKET的请求包给移动,移动把这个请求发送到因特网。中心的服务端软件接收到请求后建立连接,并发送应答信息。DTU发送的请求信息是因特网上的数据包,有一些原因会阻止中心收到连接请求包,这样也就不能建立连接。最常见的有中心的电脑上有杀毒软件、防火墙等把这些数据包给屏蔽了。另一是中心电脑是通过路由器上网的,在路由器上要设置数据转发。SOCKET连接建立后就可以双向通信了。

网友:
    G无线通信 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