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USB2.0虚拟逻辑分析仪的设计与实现

楼主(2019-12-13):
FPGA的USB2.0虚拟逻辑分析仪的设计与实现

首先,PC向FPGA发送触发字信息、数据采集控制信息和开启数据采集信号;单片机发送数据至外接DAC产生门限电压;采集到的输入信号通过高速比较器与此门限电压进行比较,以确定其值为0或1。接收到PC发出的开启数据采集信号后,FPGA按设定的工作方&nBSP;
式采集数据,各通道数据移位输入FPGA内部缓存并存入外部SRAM。FPGA将缓存中存储的采集数据与设定的触发字、触发方式和屏蔽位进行比较。一旦符合触发条件,则设置触发标志,记录触发位置。当数据采集至设定的点数后,FPGA向PC发送采集完成信号。上位机接收到此信号后,发送读取数据命令,系统读回采集数据并在PC屏上显示。系统功能框图如图1所示。

图1 系统功能框图

  系统触发模块设计

  触发模块是整个系统的核心部分,主要包括采样时钟选择模块、触发电平设置和触发电路三个部分。

  采样时钟选择模块

  时钟选择模块用于选择采样频率。可供选择的时钟源包括:外部时钟(由有源晶振提供)、单片机PWM模块产生的PWM时钟、外部时钟输入(由额外的设备提供)、以第N路数字信号输入作为采样时钟。

  触发电平设置

  触发电平用来确定系统正确识别采样信号的高低电平。该模块由串行数模转换器TLC5615和高速比较器LT1721构成。采样开始前,单片机向DAC发送触发电平数据,转换后的电平信号(范围从0~+5V)送入高速比较器。

  触发电路

  触发电路的作用是判断采样信号是否满足触发条件,并分别产生触发动作。当采集的信号满足用户设置的触发条件时,系统记录触发位置并产生触发信号通知上位机读取、显示采样数据。本次设计的触发电路具有三种可选的触发模式:立即触发、顺序触发和并行触发。

  立即触发

  当上位机向FPGA发出立即触发触发字和开始采样指令后,FPGA开始采样并立即产生触发信号。采样电路将采集到的信号存入外部的SRAM中,直至采集到规定的点数后停止采样,向上位机发出采样结束信号,通知其读取采样数据。此方式下读回的触发点位置为0。

  顺序触发

  该方式设置了一个8位的序列触发,只有当被测通道的信号按依次满足触发字所设定的8位序列时,才产生触发信号。同时,为了操作的灵活性,还加入了屏蔽位。若对某一位的数据不敏感,可以将其对应的屏蔽位设置为0,在判断触发条件时不对该位进行检测。

  使用顺序触发方式,可以对任意一个通道选择最多8位长度的序列进行触发。在进行触发设置时,除设置触发方式(选择顺序触发)和进行采样频率选择以外,还需要进行通道选择、触发字和屏蔽位设置。其Verilog HDL算法源程序如下:

f(((dbuf^{TrigWord[1],TrigWord[ 0]})&{enbit[1],enbit[0]}) == 8'h00)

   begin

   TrigFlag=2'b01; Trigpoint[6:0] <= MemABus_Wr[6:0];

    end

  其中:dbuf为所测采样通道的数据缓存;TrigWord[0]、TrigWord[1]为触发字;enbit[0]、enbit[1]为屏蔽字;Trigpoint为触发位置寄存器。

  并行触发

  该方式设置了一个八级深度的并行触发,将每次采样得到的4个通道的数据组合为一个十六进制数,对应于一个4位的触发字,当4个通道的数据在时间上依次满足8个4位的触发字时(并非要求连续),产生触发信号。同样,可以使用屏蔽位对某一通道的数据进行屏蔽,即在进行并行触发检测时,不对该路通道进行检测。

使用并行触发方式,可以选择最多八级的并行触发。在进行触发设置时,除设置触发方式(选择并行触发)和进行频率选择以外,还需要进行触发字、屏蔽位和并行深度的设置。其Verilog HDL算法源程序如下:

  if ((({dbuf4[0],dbuf3[0], dbuf2[0],dbuf1[0]}^ TrigWord [dcount] )&enbit[0] ) == 4'h0)

   begin

   if(dcount[2:0]==control[4:2])

   begin

   TrigFlag=2'b01; Trigpoint[6:0] <= MemABus_Wr[6:0];

       dcount="3"'b000;     end

     dcount = dcount+3'b001;

       end

  其中,dbuf4、dbuf3、dbuf2、dbuf1分别为采样通道4、3、2、1的数据缓存;TrigWord[dcount]为触发字;dcount为触发深度计数器;control[4:2]为设定的触发
深度;enbit[0]为屏敝字;Trigpoint为触发位置寄存器。

  USB2.0接口设计

  本设计选用符合USB2.0规范的CP2102芯片构建系统与PC的通信接口。

  CP2102是USB-UART桥接芯片。该电路内置USB2.0全速功能控制器、USB收发器、晶体振荡器、EEProm及异步串行数据总线,支持调制解调器全功能信号,无需任何外部的USB器件。其功能强大,采用MLP-28封装,尺寸仅为5mm×5mm,占用空间非常小,非常适合大数据量处理与传输电路系统的设计与应用。

  实际应用中,系统只需使用CP2102基本的输入/输出数据线与复位信号线。其接口原理如图2所示。

  系统启动时, 单片机RB1端口发送一低电平至CP2102复位端,芯片复位,然后保持复位端高电平,CP2102正常工作。

图2 USB2.0接口电路图

  由于CP2102内部的透明设计,数据通信时,可以不必构建CP2102与单片机的握手信号;CP2102数据线直接与单片机1#USART模块的接收移位寄存器(RSR)和发送移位寄存器(TSR)相连。CP2102数据线上一旦出现待发送的数据,该数据会自动移入单片机接收移位寄存器;同样,单片机发送数据时,发送移位寄存器中的数据直接移至CP2102的数据线(即USB接口数据线)上。

  程序设计中,系统不断检测单片机接收中断标志位RCIF1,一旦USART异步接收器的移位寄存器RSR接收到CP2102数据线上发送的停止位,RSR寄存器就将已接收的8位数据装载到接收寄存器(RCREG1)中。系统发送数据时,前次装入发送缓冲器(TXREG1)的数据的停止位P发送出去后,TXREG1缓冲器中的数据(软件装入)就被载入TSR寄存器中,TXREG1缓冲器就为空状态,同时发送中断标志位TXIF被置1。TSR将待发送数据逐位移至CP2102数据线,完成系统与CP2102 USB模块的数据传输。

  软件设计

PGA功能实现程序运用硬件描述语言Verilog HDL编写;PIC单片机程序用C语言编写,并采用第三方C语言工具HITECH公司PICC—18编译器编译实现。PC显示和操作部分运用图形化语言LabView7.1编写.

  实验操作

  采用LabView7.1开发的虚拟操作平台,可以方便实现仪器的操作控制。实验开始前,首先选择通信端口,建立PC与本系统的通信;设置触发电平,设置采样频率(外部、内部或其他)、触发方式、触发字、屏蔽字并点击“发送触发命令”按钮,完成相关设置,开启数据采集和触发进程。点击“读取采样数据”可读出采集到的数据,并在PC上显示。

  结语

  在综合考虑应用需要和成本的前提下,本设计采用4个高速采样通道,最高可达75MHz采样率,存储深度达512KB,最多可采集220个测试点。触发电平由10位串行数模转换器TLC5615产生,电平误差小于5mV。高速USB2.0通信接口配合LabView7.1开发的虚拟操作平台,可实现数据在PC上的实时显示。本设计的成本还不到市场上同性能产品的1/2,更适用于教学等对产品数量要求较多,性能要求中等的单位采用。

网友:
看着不错啊。谢谢分享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