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贴片机如何TEACH PCB FIDUCIAL

楼主(2019-12-13):
西门子贴片机如何TEACH PCB FIDUCIAL

80SF_如何TEACH 机器上的识别点

1 目的:
1.1 对于已经存在于MVS文件内的识别点识别通不过,重新进行TEACH 。
1.2 对于新的识别点,在贴片机上对识别点TEACH后存盘即可将该识别点文件送回到LINE COMPUTER,作为数据库文件。

2 注意事项
2.1 当LA文件内的识别点MVS文件内不存在是传JOB文件会出错
2.2 250/251这两个识别点是机器进行CALIBRATION时使用的,在装软件时就已经存在MVS目录内,其它的识别点都是TEACH产生的,并存回到MVS目录内的。
2.3 MVS系统内最多处理255个FIDUICAL,所以我们给识别点编号时不要大于255。
2.4 251的识别点也是可以TEACH后存盘的(我曾经做过)

3 PCB CAMERA的相关参数
  • CCD相机镜头范围:5.7mm*5.7mm
  • 识别点的搜索范围可以在镜头范围内调整
  • 相机型号: SONY XC77
  • 分辨率: 相机 768*494PIXEL 图象: 640*484 PIXEL
  • 位置测量精度:0.02mm
  • 图象处理:灰度标尺系统
  • 处理时间:<200ms
  • 数据量:可以定义255个识别点

4 PCB识别点的TEACH过程
4.1 在线控机的LA文件内查清识别点编号和名称,必须注意名称(FIDUICAL SET) 的大小写。
4.2 注意同一个识别点名称不要给两个编号,要做到一对一。
4.3 在主要作界面OPTION选项内选操作等级在ENGINEER等级以上。
4.4 选择TEACH FIDUICAL 图标。
4.5 在FIDUIACL NAME栏内选择需要TEACH的FIDUICAL。
4.6 将识别点数据LOAD到MVS系统内。
4.7 如果需要TEACH的识别点排列表上没有,就选择定义新的识别点功能键,定义相应的识别点。
4.8 选择TEST FIDUICAL图标。
4.9 将PCB放在INPUT CONVEYOR 上INPUT SENSOR上,选PCB TO CENTER CONVEYOR功能将,使PCB进入到中间轨道。
4.10 选择MOVE X/Y AXIS功能键显示屏会显示相机所照的图象。
4.11 箭头键可以选择移动方向,1-6数字键可以选择移动的步距。
4.12 将GANTRY 1移动到识别点正好显示在显示屏的正中心。
4.13 按ESC键退到TEACH界面。
4.14 选择TEACH FIDUICAL图标。
4.15 对于新的识别点需要选STANDARD VALUE 。

    A 选择这一功能以后菜单关闭

B TEACH 过程开始

C 屏幕上显示识别点,结构区,唯一性程度分数

D 在上下标题栏内会出现可使用功能键定义/测量结果
4.16 选择SEARCH AREA 功能

    A 根据需要可以选+/-键调整测量窗口的大小

B 按空格键改变调整方向

    C 按TAB键调整变化幅度

D 按回车键测量,测量结果要大于60
4.17 选择LOW RESOLUTION/MIDDLE RESOLUTION/HIGH RESOLUTION

A 这三个选项是选择分辨率使用,高分辨率精度高测量时间长,低分辨率精度低,测量时间短.

B 通常使用低分辨率测量

C 选择箭头可以移动CAMERA位置

    D 选择+/-键,调整FIDUICAL边界范围

E 按回车对识别点进行TEACH,结果得分需要大于60.

    F 按ESC退出到TEACH FIDUICAL界面
4.18 如果发现测量分数达不到要求,可以选择CONTRAST MENU,通过对过滤器的调整来调整光度。
4.19 调整好以上参数以后,退到TEACH MENU界面.
4.20 选择FIDUICAL TES 图标
4.21 选择CENTER 功能键,屏幕上会显示识别点的二维图象,可以调整识别中心到和屏幕上十字图标中心重合,按RET键.检查识别测量边界正好是识别点边界为止,否则需要调整光度,识别点边界等
4.22 退出CENTER界面,选择TEST功能,机器会自动完成对识别点的测试,测量时CAMERA会运动四个位置来测量,将最差的测量结果显示出来,测量结果位于0-100之间,低于40的测量结果说明该识别点不良,需要重新找另外一个识别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