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CHANICAL part 無法 Create netlist

楼主(2019-12-13):
已經零件設定為MECHANICAL,可是在ㄙNetlist時候依舊無法輸出,請問是否哪裡設定錯誤了嗎??

网友A:
    ERROR才會無法產出NETLIST,WARNING可以忽略
截取全部的NETLIST.log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ERROR才會無法產出NETLIST,WARNING可以忽略
截取全部的NETLIST.log來看看

Netlist 雖然正常產出沒有問題,可是Layout inport後,查看狀態卻不會顯示MECHANICAL零件尚未擺放的數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Netlist 雖然正常產出沒有問題,可是Layout inport後,查看狀態卻不會顯示MECHANICAL零件尚未擺放的數量。

    MECHANICAL零件不需要通過線路圖就能增減,你仔細看mechanical的零件,上面是沒有pin number的
如果你希望跟線路圖有交互綁住,建議你直接改建成Package symbol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