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改linux文件的权限

楼主(2019-12-13):
Linux系统中的每个文件和目录都有访问许可权限,用它来确定谁可以通过何种方式对文件和目录进行访问和操作。

文件或目录的访问权限分为只读,只写和可执行三种。(0无权限,1可执行,2可写,4可读)
以文件为例,只读权限表示只允许读其内容,而禁止对其做任何的更改操作。可执行权限表示允许将该文件作为一个程序执行。文件被创建时,文件所有者自动拥有对该文件的读、写和可执行权限,以便于对文件的阅读和修改。用户也可根据需要把访问权限设置为需要的任何组合。

有三种不同类型的用户可对文件或目录进行访问:文件所有者,同组用户、其他用户。所有者一般是文件的创建者。所有者可以允许同组用户有权访问文件,还可以将文件的访问权限赋予系统中的其他用户。在这种情况下,系统中每一位用户都能访问该用户拥有的文件或目录。

每一文件或目录的访问权限都有三组,每组用三位表示,分别为文件属主的读、写和执行权限;与属主同组的用户的读、写和执行权限;系统中其他用户的读、写和执行权限。当用ls -l命令显示文件或目录的详细信息时,最左边的一列为文件的访问权限。例如:

  • $ ls -l sobsrc. tgz
  • -rw-r--r-- 1 root root 483997 Ju1 l5 17:3l sobsrc. tgz

横线代表空许可,r代表只读,w代表写,x代表可执行。注意这里共有10个位置。第一个字符指定了文件类型。在通常意义上,一个目录也是一个文件。

如果第一个字符含义:

-  普通文件

d  目录

s  本地套接字

c  字符设备

b  块设备

l  符号链接

p  有名管道

  • root@zslf-virtual-machine:/opt# ls -la
  • 总用量 32
  • drwxr-xr-x  8 root root  4096 10月 21 11:28 .
  • drwxr-xr-x 23 root root  4096  9月 20 13:18 ..
  • drwxrwxr-x  3 zslf zslf  4096  9月 27 13:03 ethtool-4.6
  • drwxr-xr-x  4 root root  4096  9月 28 10:46 file
  • drwxr-xr-x  3 root root  4096  9月  5 19:14 hisi-linux
  • drwxr-xr-x  8  501 users 4096  9月 21 19:21 i2c-tools-3.0.1
  • drwxr-xr-x  9 root root  4096 10月 28 14:43 mpp
  • drwxr-xr-x 20 root root  4096  9月 19 15:47 rootfs_uclibc

例如:
 - rw- r-- r--

普通文件 文件主 组用户 其他用户
是文件sobsrc.tgz 的访问权限,表示sobsrc.tgz是一个普通文件;sobsrc.tgz的属主有读写权限;与sobsrc.tgz属主同组的用户只有读权限;其他用户也只有读权限。

确定了一个文件的访问权限后,用户可以利用Linux系统提供的chmod命令来重新设定不同的访问权限。也可以利用chown命令来更改某个文件或目录的所有者。利用chgrp命令来更改某个文件或目录的用户组。

下面分别对这些命令加以介绍。
chmod 命令
chmod命令用于改变文件或目录的访问权限。用户用它控制文件或目录的访问权限。
该命令有两种用法。一种是包含字母和操作符表达式的文字设定法;另一种是包含数字的数字设定法。

1. 文字设定法
chmod [who] [+ | - | =] [mode] 文件名?

命令中各选项的含义为:
操作对象who可是下述字母中的任一个或者它们的组合:
u   表示“用户(user)”,即文件或目录的所有者。
g   表示“同组(group)用户”,即与文件属主有相同组ID的所有用户。
o   表示“其他(others)用户”。
a   表示“所有(all)用户”。它是系统默认值。

操作符号可以是:
+   添加某个权限。
-    取消某个权限。
=   赋予给定权限并取消其他所有权限(如果有的话)。

设置mode所表示的权限可用下述字母的任意组合:
r    可读。
w   可写。
x    可执行。
X   只有目标文件对某些用户是可执行的或该目标文件是目录时才追加x 属性。
s    在文件执行时把进程的属主或组ID置为该文件的文件属主。方式“u+s”设置文件的用户ID位,“g+s”设置组ID位。
t    保存程序的文本到交换设备上。
u   与文件属主拥有一样的权限。
g   与和文件属主同组的用户拥有一样的权限。
o    与其他用户拥有一样的权限。

文件名:以空格分开的要改变权限的文件列表,支持通配符。
在一个命令行中可给出多个权限方式,其间用逗号隔开。例如:chmod g+r,o+r example
使同组和其他用户对文件example 有读权限。

例1:$ chmod a+x sort
即设定文件sort的属性为:
文件属主(u) 增加执行权限,与文件属主同组用户(g) 增加执行权限,其他用户(o) 增加执行权限。

例2:$ chmod ug+w,o-x text
即设定文件text的属性为:
文件属主(u) 增加写权限,与文件属主同组用户(g) 增加写权限,其他用户(o) 删除执行权限。

例3:$ chmod u+s a.out
假设执行chmod后a.out的权限为(可以用ls – l a.out命令来看):
–rws--x--x 1 inin users 7192 Nov 4 14:22 a.out

并且这个执行文件要用到一个文本文件shiyan1.c,其文件存取权限为“–rw-------”,即该文件只有其属主具有读写权限。

当其他用户执行a.out这个程序时,他的身份因这个程序暂时变成inin(由于chmod命令中使用了s选项),所以他就能够读取shiyan1.c这个文件(虽然这个文件被设定为其他人不具备任何权限),这就是s的功能。
因此,在整个系统中特别是root本身,最好不要过多的设置这种类型的文件(除非必要)这样可以保障系统的安全,避免因为某些程序的bug而使系统遭到入侵。

例4:

hmod a–x mm.txt
hmod –x mm.txt
$ chmod ugo–x mm.txt
以上这三个命令都是将文件mm.txt的执行权限删除,它设定的对象为所有使用者。

2. 数字设定法 (重点)
我们必须首先了解用数字表示的属性的含义:0表示没有权限,1表示可执行权限,2表示可写权限,4表示可读权限,然后将其相加。所以数字属性的格式应为3个从0到7的八进制数,其顺序是(u)(g)(o)。

例如,如果想让某个文件的属主有“读/写”二种权限,需要把4(可读)+2(可写)=6(读/写)。
数字设定法的一般形式为:
chmod [mode] 文件名?

例1: $ chmod 644 mm.txt

  • $ ls –l
  • -rw-r--r-- 1 inin users 1155 Nov 5 11:22 mm.txt

即设定文件mm.txt的属性为:
文件属主(u)inin 拥有读、写权限,与文件属主同组人用户(g) 拥有读权限,其他人(o) 拥有读权限。

例2: $ chmod 750 wch.txt

  • $ ls –l
  • -rwxr-x--- 1 inin users 44137 Nov 12 9:22 wchtxt

即设定wchtxt这个文件的属性为:
文件主本人(u)inin 可读/可写/可执行权,与文件主同组人(g) 可读/可执行权,其他人(o) 没有任何权限。

chgrp命令
功能:改变文件或目录的属组。
语法:chgrp [选项] group filename?

该命令改变指定指定文件所属的用户组。其中group可以是用户组ID,也可以是/etc/group文件中用户组的组名。文件名是以空格分开的要改变属组的文件列表,支持通配符。如果用户不是该文件的属主或超级用户,则不能改变该文件的组。

该命令的各选项含义为:
 递归式地改变指定目录及其下的所有子目录和文件的属组。

例1:$ sudo chgrp - R book /opt/local /book
改变/opt/local /book/及其子目录下的所有文件的属组为book。

例2: sudo chgrp -R zslf test
将test目录所在的组由root修改为zslf组

  • root@zslf-:/mnt# ls -la test/
  • 总用量 8
  • drwxr-xr-x 2 root zslf 4096 11月 24 17:20 .
  • drwxr-xr-x 5 root root 4096 11月 24 17:20 ..

chown 命令
功能:更改某个文件或目录的属主和属组。这个命令也很常用。例如root用户把自己的一个文件拷贝给用户xu,为了让用户xu能够存取这个文件,root用户应该把这个文件的属主设为xu,否则,用户xu无法存取这个文件。

语法:chown [选项] 用户或组 文件
说明:chown将指定文件的拥有者改为指定的用户或组。用户可以是用户名或用户ID。组可以是组名或组ID。文件是以空格分开的要改变权限的文件列表,支持通配符。

该命令的各选项含义如下:
- R 递归式地改变指定目录及其下的所有子目录和文件的拥有者。
- v 显示chown命令所做的工作。

例1:sudo chown  -R zslf test
将test目录下的所有文件和子目录的属主由root改为zslf

  • root@zslf-virtual-machine:/mnt# ls -la test/
  • 总用量 8
  • drwxr-xr-x 2 zslf root 4096 11月 24 17:20 .
  • drwxr-xr-x 5 root root 4096 11月 24 17:20 ..a

例2:sudo chown -R zslf.zslf test

  • root@zslf-virtual-machine:/mnt# ls -la test/
  • 总用量 8
  • drwxr-xr-x 2 zslf zslf 4096 11月 24 17:33 .
  • drwxr-xr-x 5 root root 4096 11月 24 17:20 ..
  • -rw-r--r-- 1 zslf zslf    0 11月 24 17:33 hh

将test目录下的所有文件和子目录的属主由root改为zslf,属组有root改为zsl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