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放大器问题

楼主(2019-12-16):
问题:
      在这个光耦放大器中,在 B实际电位 2.3V左右,因此光偶基极静态电流约 1.4mA,输入信号放大后经 A 点进入,经光耦输出一个较大电流,再经电阻输出电压,然后进入后置放大输出。电流转移比约 150。请问 在理论为何上 A、B能测到波形而在在 C点测不到波形呢。另外电路频率响应该如何分析呢?

解答: 粗看此电路,逻辑上是通的。欲得等比/线性传输,两光耦的电流传输比与两边的等值标称元件的参数需要线 性匹配——简单地说:就是各工作点参数相等,对偶元件数值相等或等比。整个电路必须工作在线性区域内。 一般,信号通带不会超过 200KHz。光耦的典型开关上升时间:tr>=5uS,它的非推挽的电阻上拉输出结构, 运放带宽和运放的反馈电容 C 构成了限制带宽的主要因素。验证时,建议先(施加)直流--便于测量各点工 作电压,工作状态正常后再施加交流信号。供参考。

网友(2020-04-13):
欲得等比/线性传输,两光耦的电流传输比与两边的等值标称元件的参数需要线 性匹配——简单地说:就是各工作点参数相等,对偶元件数值相等或等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