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电路开关机冲击声的解决

楼主(2019-12-16):
方法:
(1) 通过音频功放的软启动即可解决
(2) 通常是开机瞬间功放电路的偏置电路尚未完全建立,造成的瞬态冲击电流对扬声器的冲击所产生。
     解决的 办法:a 是调整各级偏置的时间常数 ;
                         b 是增加延时开通输出的电路;
                         c 是让功放电路的偏置电压缓慢上升。
(3) 这是由于电源噪声导致音频性能变差。故应采用独立稳压块为音频部分单独供电,以保证电源质量。另外, 音频在需要时方可允许方法输出。有些音频 IC 有一个 SHUTDOWN 或者 MUTE 引脚,可以实现该控制功能。 如果没有这一控制引脚,则需要增加额外的电平开关电路来控制音频信号。同时,在程序设计时有一个使能 的时机问题,上电时应适当延迟后再打开,以避免串入音频电路的令人讨厌的电源噪声,一般延迟 100ms-500ms 左右。一旦音频输出完毕,还应再延迟 100-500ms 后关闭(屏蔽)输出,不只节省了不必 要的消耗电流(因为大多数的音频 IC 的工作电流较大,发热较高),而且还有效降低了噪声干扰。
(4) click-pop 声和音频功率放大电路具有直接的联系,产生 click-pop声的原因在于放大器和喇叭负载之间的 耦合电容以及反馈回路中的电容。在开机和关机过程中,运算放大器建立自己的相应工作状态,会对这些电容进行充电或放电。由于电容两边的电压不能突变,当电容一边的电压突然变化时,在电容的另一边的电压 也会突然变化,这个变化的电压尖脉冲传到喇叭时,就会产生 click-pop 声。这种 click-pop 声,在使用单电 源放大器时更需要特别注意。为了克服 click-pop声,人们常采用如下方法:
    a、使用 click-pop 声抑制功能的 音频放大器;
    b、对于单电源放大器,放大器输出和喇叭之间采用差分互连直接耦合;
    c、对于单电源音频放大器,常常采用负电压电荷泵技术来产生负电压,这样放大器和喇叭负载之间可以直接耦合
    d、采用双电源 供电的音频放大器并注意反馈回路中的电容取值
    e、对放大器上电顺序进行适当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