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贴片机元件贴片受力分析论文---从用户线谈设备保养

楼主(2019-12-13):
西门子贴片机元件贴片受力分析论文---从用户线谈设备保养

公司建立用户线,提出SMT焊点缺陷率小于15PPM的目标,这对贴片机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起初,每日都有片式电阻、电容飞料,侧立和偏位的缺陷,这些缺陷严重影响了SMT的直通率。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分析缺陷产生的原因,提出对策,通过近两个月的实践, 总结出一些经验,与大家一起讨论。
一、贴片分析:
下图为西门子贴片机的旋转头贴片原理:
在位置1 ,吸嘴取料,同时进行真空检测,若真空太低则旋转到位置11将料抛弃,在位置7进行照相检测,旋转到5号位置进行贴片角度补偿,最后旋转到1号位置进行贴片。在整个取料、贴片的过程中,料通过真空吸附在吸嘴上,随着旋转头做圆周运动。下面为元件在吸嘴上某一位置的受力分析(假设元件为质点):
其中F为吸嘴对元件的吸力,N为吸嘴对元件的反作用力,f 为静摩擦力,G为元件的重力,G〞为重力G在f方向的分量,Gˊ为重力G在N方向的分量。
为便于分析,设元件随着旋转头做匀速圆周运动(实际元件随旋转头做变速圆周运动)。设圆周运动角速度为 ,元件的向心力为Fˊ=M R,平衡方程式:
径 向: Fˊ=F-N-Gˊ
切线方向: f=G〞
摩擦力: f=礜 (?为摩擦系数)
讨论:1、当 f≥G〞时,元件在吸嘴上保持平衡,这也是正常情况。
2、要使f≥G″,则要增大N,在同样的 下,就要增大吸力F。
3、当f<G时,元件将在吸嘴上滑动,如图一:
如果元件滑动较多,脱离吸嘴,则形成飞料。若滑动成图二情况,此时元件的受力如图三,则元件有在重力作用下沿吸嘴转动的趋势,最终形成侧立。
通过上面的分析,要解决飞料和侧立缺陷可从两方面着手:
一、使取料位置正确,减少元件在吸嘴上旋转。
二、提高真空度,增大吸力,从而增大最大静摩擦力,防止元件在吸嘴上滑动。
针对第一点,我们对每台贴片机的取料位置进行了校正,保证取料位置正确。同时针对西门子FEEDER 的特点,为防止FEEDER盖片运动不畅影响取料,我们要求操作员每日在做日保养时用洁净的白布沾防锈油(WD40)对FEEDER的盖片进行清洁、润滑,使盖片运动灵活,保证取料的正确。
对于第二点,可从西门子贴片机的气路上分析,如下为西门子的气路图:
上图中,3--7 为输入的压缩空气(5.0---5.3bar),其中3用于产生取料时的真空,4用于贴片和抛料时的吹气,5--7 产生旋转头保持位置的真空。真空发生器原理为:压缩空气通过直径为1mm和1.5mm的喷嘴产生高速气流,从而在周围产生负压,形成真空。产生的真空通过分配器(图四)连接到每个头的气阀(PLUNGER)(图五)中,PLUNGER 的输出再连接到SLEEVE和吸嘴。通过PLUNGER 的运动控制吸嘴的状态为真空或吹气。在整个气路中,大量采用了间隙密封: 从分配器到旋转头,气阀和PLUNGER,SLEEVE和SEGMENT的连接,吸嘴和SLEEVE的连接(如下图所示)等,这些位置若密封不好,产生漏气,将影响到输出到吸嘴的真空度,造成真空减小,引起飞料和侧立。
由于西门子的压缩空气气压和流量都不可调节,从而真空度大小不可调,要保证真空度,就要做到:
1、整个气路间隙密封良好。
2、气路通畅,无堵塞。
西门子贴片机的资料说明其贴片缺陷率为20DPM,而我们提出的要求为15PPM,比西门子公司提供的要高,而我们车间的清洁度差,人员多,尘粒多,不宜于西门子贴片机这种气路结构,为 此我们根据车间的环境作出如下规定:
1、 每日用干净的白布沾酒精对吸嘴进行清洁, 并进行真空测试,如果真空度低于-900mba,则通知工程师处理。
2、每周分别用1.4MM和1.2MM的钻头对SLEEVE进行清洁。
3 、清洁 PLUNGER,在PLUNGER的O-RING上施加少量NCA52油脂,并注意顺序,严禁互换PLUNGER。
4、清洁分配器,并在O-RING上加密封油脂(加油时小心,严禁将油加在气孔中)。
5、每周在固定吸嘴的O--RING(上图中的(3)加L250密封油脂。
6、用棉签沾酒精对SEGMENT进行清洁,清洁时不要将内部的锁紧弹簧带出。
通过两个月的实践,已取得明显效果,SMT的直通率大大提高,焊点缺陷率低于15PPM,使我公司的制造水平上了一个台阶,达到了国际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