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西门子贴片机上贴装12MM高的双边连接器

楼主(2019-12-13):
如何在西门子贴片机上贴装12MM高的双边连接器

一、背景
    目前,SMT贴片封装的双边缘连接器在我司的产品上应用越来越广泛,且高度约为6MM的120、140pin的双边连接器已实现了机贴,但高度为12MM的双边连接器在西门子贴片机上仍无法贴装,只好手加,既影响效率又影响品质(过炉后容易连锡)。
二、西门子贴片机可贴装的最高元件标准
    西门子手册中规定:旋转头可贴装的最大元件高度为6MM,IC头可贴装的最大元件高度为:PCB厚度+PCB翘起度+元件高度≤14MM,忽略PCB翘起度,PCB厚度以2MM计算,则理论上IC头可贴装的元件最大高度应为12MM。而根据经过我们的实际试验,对于管式料,IC头可贴装的元件高度最大可达到14MM。但在软件中,最大 元件高度的设置受到供料器类型的限制, 对于不同的供料器,GF Editor中允许设置的最大元件高度不同:即对于管式料,元件高度最大可设为9.8MM;对于 16mm-S到72mm-S的带式飞达,可设为14mm;对于WPC,可设为15.5mm-Tray盘厚度。 对于12MM高的连接器,在软件中设置的高度为9.8MM,这对实际的贴装是没有影响的。 早期 12MM高的连接器 不能机贴不是因为元件高度过高,主要原因在于:取料不良,抛料频繁。
三、原因分析及解决方法:
1. 取料不良
    取料不良的原因在于现有的振动管式供料管不合适,管子宽度比元件宽度大而导致料在管里晃动的余地较大。
·  解决方法之一: 申购72MM飞达,编码为 00141097-02 ,但来料必须为带式料,这适合于大批量生产;
·  ·  解决方法之二: 申购专用振动送料槽,编码为 00 330296-01 。
    我司目前都是小批量的试制产品,且来料都是管式料,申购专用振动送料槽会比申购72MM飞达便宜得多,因此宜采用方法之二。
    我们现在的做法也类似于方法二,早期使用中试工艺加工的振动送料器,由于器件长度较大,不易导入空料管,操作员添料很困难,只好停机添料,即当用完一管料后,将机器停下来,将空料管取下,装上另一管料,继续生产,这对效率影响较大,后来我们想出一个既简单又方便的方法:即在来料的塑料包装管前面开一略比料的长度大的取料口,然后把塑料管子夹在一个比它稍大的15型振动管中,操作员加料时可直接往管中加料,和普通管料添料一样方便,既避免了抛料又提高了生产效率。
·  2. 抛料频繁
·      抛料频繁的原因在于:⑴高12MM的连接器相对于重很多,用现有的416吸嘴取料不稳定而导致相机识别误差过大 ⑵来料的封装特殊导致抛料
·  2.1 现有的吸嘴吸附面过小导致抛料
·  2.1.1原因
·  元件在吸取后在运动过程中的受力示意图如下:
·  ⑴在X、Y方向的运动元件受力示意图如图①
·  ⑵在D轴(旋转轴)转角度时的元件受力示意图如图②
·
·  F1:真空吸力 F2:元件和吸嘴的摩擦力 ,F2=цN=ц(F1-G)
·  F3:旋转时的切向力 F4:X或Y方向运动时的受力 ,F4=m×a G:重力,G=mg
·      在正常情况下,对于图①有:F2≥F4,元件在吸嘴上保持平衡,如果F2<F4则元件将在吸嘴上滑动。 F2≥F4即ц(F1-mg)≥ma,g是常量,其它几个是变量,摩擦系数ц跟吸嘴的吸附面和元件表面的粗糙度有关,跟吸嘴的吸附面和元件表面的粗糙度越大则ц越大,如果元件表面较为光滑,则元件容易在吸嘴上滑动,对于不同元件ц变化不大,这里也把它当做常量,则影响“元件在吸嘴上保持平衡”的有真空吸力F1、元件质量m和X或Y方向运动时的加速度a。这里重点从这三方面来讨论:
·  ⑴ 在贴片机供气气压和气路顺畅的前提下,真空吸力F1主要跟吸嘴的吸附面有关,吸附面越大则相应产生的真空吸力也越大;
·  ⑵ 元件质量越大,则F1-mg越小,ma越大,则越不利于“元件在吸嘴上保持平衡”;
·  ⑶ X或Y方向运动时的加速度a越大,越不利于“元件在吸嘴上保持平衡”。
·  对于图②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
·  在来料不可改变,质量一定的情况下,我们可从⑴和⑶两个方面来考虑解决方法。
·  2.1.2解决方法
·  ·  ·  方法之一:申购专用特殊吸嘴,吸嘴编码00330015-01。用416吸嘴来吸取相对偏小,416吸嘴的吸附面积只有2×5m㎡,订购特殊吸嘴可使吸附面积增大到2×8 m㎡从而大大地增加了真空吸力。
·  ·  方法之二:在GF Editor中对元件的取放进行减速。
如下图所示,在GF中可以对元件的减速量进行设定,西门子可以通过软件中的设定实现无级调速。
·
·  2.2来料的封装特殊导致抛料
·  2.2.1原因
    拾取片的颜色与物料引脚的颜色均为银白色,贴片机照相系统无法将拾取片边缘反射的底色过滤掉,照相系统实际成像如下图所示:
·
·  这样,导致相机在照相识别时常常误把拾取片当作器件的一组引脚处理,产生引脚超差的识别错误,而使抛料频繁。
·  2.2.2解决方法
·      一般来说,给相机系统提供识别数据的GF(Package form 器件封装)都是按照实际外形来建立的,双边连接器原来建立的GF如下图所示:
·
·      相应采取的识别模式为:Row+Corner+Lead 来测量引脚,如前面所述,由于白色拾取片的干扰使得中间部分的引脚测量超差而抛料频繁,若只用Corner来只测量边上的几个引脚,排除中间受干扰的部分引脚,这种方法也不行,原因是这种方法要求拾取位置较精确,若拾取有一些偏位则会测量时引脚也会超差而导致抛料。
    根据照相系统的实际成像,经过我们的试验之后,我们采取了虚拟引脚法:即 把边上的两个白色塑料端子当成引脚(虚拟引脚),建立的GF如下图所示:
·
·      只须用Lead模式对边上的两个虚拟引脚进行识别,取消对实际引脚的识别,只要取料良好(即使有些偏位也无影响),跟实际引脚相比,相机对虚拟引脚的识别容易得多,识别精度也可保证。这样既保证了贴片质量,也解决了抛料频繁的问题。 在生产中,只要加强来料品质的控制,实际引脚无变形,则完全可以保证生产品质。
·  ·  四、总结和建议
·      经过申购专用特殊吸嘴(编码00330015-01),改造振动供料管,采用虚拟引脚法,在GF中对元件的拾取贴放进行减速等措施之后,目前 12MM高的双边连接器 已经可以用西门子贴片机上贴装,贴装质量稳定。
·      为上料更方便,建议申购专用振动送料槽,编码为 00 330296-01;
·      如果大批量生产,建议要求供应商来带式料,且需申购72MM带式飞达,编码为 00141097-02 ;
·      如果要求取料更加稳定可靠,则需加大拾取片的面积,且需申购定做吸附面积更大的专用特殊吸嘴,这样也可提高取料贴放速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