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路大神,在AD里怎样绘制板框?

楼主(2019-12-13):
请问各路大神,在AD里怎样绘制板框?

网友:
    一般来说板框画在机械1层就可以,再使用keep out层做禁布区,但是现在绝大多数都是直接使用keep out层的数据作为板框,但是要注意,如果使用keep out层的数据作为板框,那么这层线的属性里面不能勾选:“keepout”选项,否则输出gerber时无法导出

网友:
    在file,pcbwizard中用向导定制即可

网友(2020-07-28):
    keep-out层布线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