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pspice AA 多层次参数扫描分析PARAMETRIC PLOTTER中,不能选择PARAM参数

楼主(2019-12-13):
为什么在Pspice AA 多层次参数扫描分析PARAMETRIC PLOTTER中,不能选择PARAM参数

cadence16.6自带例子C:\Cadence\SPB_16.6\tools\pspice\tutorial\capture\pspiceaa\Snubber,在进行高级分析,pspice/advaced analysis/parametric plotter ,进入到select sweep parameters对话框时,没有PARAM的trise ,tfall,见附图.

楼主:
看过库源:OrCAD视频教程第28期:PSpiceAA参数测绘分析,打开parametric plotter窗口,点击cllick here to import a parameter from the design property map,老师还特意讲了原理图中所有参数会自动出现在select sweep parameters 对话框中,看视频果然点击后出现了所有参数。网上很多资料都没有详细讲,基本上是自动全部进入对话框的。看自己的是CADENCE16.6破解版,不知道破解完全不,但是自己将PSPIECE 各个功能都自己画图仿真了,就是最后这个PARAMETRICE PLOTTER仿真出现这点问题,也许是参数设置问题或模型不是正确库中取出,前面很多仿真不了问题都是因为这两点,请高手指教。CADENCE HELP:    In the Sweep Parameters window, click the Click here to import a parameter from the design property map row.
The Parameter Selection dialog box appears with a list of components and the parameters for which you can sweep the parameter values.
Only the component parameters that have been defined in the schematic, appear in the Parameter Selection dialog bo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