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软件版本升级一下,但是又担心升级后软件上的一些规则设置没有了,这个有什么....

楼主(2019-12-13):
想把AD15版本升级到AD19,但是又担心升级后AD15上的一些规则没有了,这个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

网友:
    规则还在的,如果你用AD19的话最好在AD19里建立一个有规则的PCB模板,每次都使用省的每次都需要新建规则。

网友:
    我电脑上同时装了是AD15和AD20,我习惯了快捷键操作,所以虽然装了AD20但是基本上还是用AD15。

网友:
    我记得安装新版本的时候,如果电脑存在旧版本的软件,新安装的会提示导入旧版本的软件设置

网友:
    可以先到规则那里,导出一份,还有配色,快捷键等都是可以导出文件的,
    新装后导入即可
卸载就版本的时候,保留用户数据,新安装的时候会提示你是否导入原有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