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to模块和from模块的标号能不能在运行过程中修改?如果不能的话,如何改变一路信...

楼主(2019-12-13):
      goto模块和from模块的标号能不能在运行过程中修改?如果不能的话,如何改变一路信号的接收对象?如示例图所示,有三个subsystem,输出的信号分别是A,B,C,这三路信号同时作为子系统的输入,我希望能够在运行过程中改变输入输出的对应关系,比如0-3秒,子系统1的输出是2的输入,2的输出是3的输入,3的输出是1的输入;3-5秒,子系统1的输出是3的输入,2的输出是1的输入,3的输出是2的输入....这个输入输出具体怎么变化我已经确定了。但是卡在具体怎么在仿真里实现了。求各位大神帮助。

网友:
两种方式
1. 用switch,这是个二选一的开关,根据条件触发。使用若干这个模块能实现你的功能
2. 用matlab function,自己在脚本里实现信号的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