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WS充电盒解决方案

楼主(2019-12-13):
  方案特色
◆ 最大3.0A充电电流
◆ 充电最大效率:95%
◆ 4档LED电量指示;
◆ 过压,欠压,过流保护;

网友A:
    这个方案价格怎么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案价格怎么样啊

价格很有优势

网友:
    赞一个,TWS现在很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价格很有优势

    跟SS809比怎么样?

网友:
    想问下朋友这个用到霍尔开关是那个的元件请指教下吧,

网友:
    这个3A充电电流是不是有点大了?TWS耳机充电盒,USB供电,耳机充电,这个电源适配器输出功率大点可以理解,但是外出的时候,也就只能靠内部的锂电池给耳机充电吧,TWS耳机盒一般都不会太大吧,那个锂电池可以搞到这个大的容量和放电电流?

楼主(2020-03-19):
    是这个IC的最大电流可以去做到3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