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面铺地

楼主(2019-12-13):
看了好几块小家电的板子都是单面铺地,为啥小家电类的pcb都使用单面铺地而不是双面。

网友:
这只有一个原因:成本

网友A:
因为正面摆满了器件,铺铜反而效果不好,会形成很多尖脚。小家电通常节约成本,就双面板。

网友B:
    我觉得也有另一面有些电源走线需开窗上锡增加电流上限,而这面一般不需要铺地。

网友C:
    小家电一般考虑功率问题,为了增加散热,底层大多数采用开窗处理,增加线宽的载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也有另一面有些电源走线需开窗上锡增加电流上限,而这面一般不需要铺地。

强弱电隔离的,强电部分走线,铺地的只是弱电部分,弱电单面铺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家电一般考虑功率问题,为了增加散热,底层大多数采用开窗处理,增加线宽的载流。

是的,强电部分都用了开窗,加丝印涂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正面摆满了器件,铺铜反而效果不好,会形成很多尖脚。小家电通常节约成本,就双面板。

有道理,估计和emc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