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 通讯屏蔽层

楼主(2019-12-13):
    RS485 通讯 屏蔽层 一般接系统地GND 还是PE ?

网友:
    屏蔽层中如果有信号电流流动同样会带来辐射干扰,所以,就如同一般要求屏蔽线的编织地线要单点接地一样,我认为485线的屏蔽地应该直接接PE为好。

楼主:
了解了 多谢! 实际中没应用过。

网友:
    通常是接PE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