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大赛] 2004年湖北省电子设计竞赛一等奖简易心电图仪

楼主(2019-12-13):
本设计应用高精度的仪表放大器INA128组成放大电路对心
电信号进行放大,采用有源滤波电路和数字滤波等技术对
心电波形进行综合处理,实现了两路心电信号同时测量显示、
存储及回放,并配有语音提示功能。

赛题分析与方案论证
本系统的用途是对心电信号进行检测、存储和回放。由于
心电信号为弱信号,因此本系统对抗干扰和信号处理能力有较
高的要求。方案论证主要集中在数据采集和信号处理部分。
1. 数据采集部分
因为赛题已要求用20mm × 20mm 薄铜皮作为与皮肤接触的
简易电极,因此数据采集部分的方案选用主要在信号的放大部分。
关于信号放大的方案论证如下:
(1)采用如OP07、NE5534 等低噪声,具有一定精度的普
通运算放大器来构建放大电路,但从体表采集到的信号除了人
体心脏产生的电信号外,还包含肌电、呼吸以及50Hz工频信号
等带来的干扰。其中,工频干扰引起的共模信号可能远大于心
电信号,从而影响系统对心电信号的分析,因此,CMR(共模
抑制比)是衡量心电图仪性能的重要指标之一。心电图仪要求
运算放大器的CMR不小于80dB。上述两种运算放大器的共模抑
制能力虽能满足这个要求,但用这样的单个运放构成的电路难
以达到较高的CMR,故不采取此方案。
(2)采用低功耗、高精度的仪表放大器——INA128。其具
有良好的共模输入抑制能力,CMR 大于120dB,而且只需外接
一个电阻就可调节增益。INA128可将毫伏级的心电信号放大成
伏级信号,便于测量。同时,INA128 对直流电源的要求低,甚
至只需2.25V的直流电源电压就可表现出色的功能特性,静态
电流只有700μA,功耗非常低。因此,在小信号放大部分我们
选择仪表放大器INA128。
2.心电信号处理部分
由于心电信号属于低频小信号,易受干扰,因此必须对所采
集的信号进行高通、低通、陷波处理。因此我们将心电信号处理
部分的方案论证主要放在滤波部分。
(1)高通滤波部分
考虑到本系统高通滤波部分的截止频率较低,且对精度也
没有严格要求,因此选用结构和设计都十分简单的RC一阶无源
滤波,其效果不错且易于实现。
(2)低通滤波部分
低通滤波可选有源滤波或数字滤波。
有源滤波
①一阶滤波。其结构相对简单,且采用了集成运算放大器,
因此具有高输入阻抗和低输出阻抗,同时由于具有缓冲作用,
滤波效果比无源滤波器好,幅频特性曲线可达到-20dB/10倍频
程,但要想实现更明显的滤波效果,此方案仍未满足要求。

②二阶滤波 。它和一阶滤波采用类似的结构,但幅频特性
曲线能达到-40dB/10倍频程,滤波效果比一阶明显。
③二阶以上的高阶滤波。它是由多个一阶和二阶滤波器组
成的,效果自然要比上述两种滤波器好,但其电路比一阶和二
阶复杂,所需电阻电容较多,而电阻电容的实际值很难与设计
要求精确匹配,有时为了匹配一个阻值需要好几个电阻串并联,
同时由于不能避免环境因素对电阻电容的影响,因此用的电阻
电容越多,误差就越大,导致实际的滤波效果与设计时所期望
的存在一定差距。本赛题只对截止频率的精确度有要求,而对
系统的频域衰减速率未做特别要求,因此可以不必选择高阶滤
波方案。
数字滤波方案  数字滤波的优点是参数可调节性好,可
以通过更改程序中的参数对截止频率进行精确的调节,由于参
数不会随温度等环境因素改变,从而精确度得到保证。但是数
字滤波对处理器的要求比较高,想要得到更好的滤波效果就要
求滤波器取更高的阶数,处理器时钟周期尽可能小,乘法的计
算速度尽可能大 ,一般非DSP处理器达不到要求。本系统的数
字处理器凌阳61A单片机可达到49.512MHz的时钟频率,而且
提供计数器计时中断。计数器的时钟源频率最高可以设置为24.
512MHz,经过分频后有多种采样频率可选。而且凌阳单片机的
汇编语言中已经有FIR算法可以直接应用,因此可以做出16阶
的数字滤波。虽然16阶的数字滤波器效果不是十分理想,不能
充分发挥数字滤波的性能,但可以起辅助滤波作用。
综上所述,由于本系统除了波形处理外,还要求具有数字
存储和回放功能,因此本系统采用模拟、数字滤波相结合的方
案,对通过两种标准导联所采集的两路心电信号分别进行以
100Hz 和500Hz 为截止频率的模拟低通滤波,对要进行存储的
信号,在用单片机采样的同时对其进行数字滤波,截止频率可
设置低于50Hz,以避免工频信号干扰,使所存储回放的心电波
形更为清晰。
(3)陷波处理
本系统要除去工频50Hz的干扰,需要对混杂在心电信号里
的50Hz信号作尽可能大的衰减处理。处理方案集中在两种:自
适应相干模板法和模拟陷波法。
自适应相关模板法 自适应相关模板法利用工频干扰的相
关特性, 从原始输入信号中得到工频干扰的模板, 进而从原始
输入信号中减去工频干扰的模板, 达到滤除工频干扰的目的。
但这种方法算法虽简单但程序设计比较复杂,考虑到竞赛时间
有限,故不采取这个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