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电问题

楼主(2019-12-13):
    如何解决机器金属外壳打静电重启问题。

网友:
    主板的信号地最好与外壳金属地隔离吧。外壳地直接接大地泄放静电能量。

网友:
    最近天天专研ESD EMI  各种玄题

网友:
    设计时,外壳地与敏感信号一定要远离。外壳地单点接大地,泄放到大地上。
    外壳地与电源地是否直连,各家说法不一样。都有点道理。

网友:
    隔离 加TVS保护 外壳是否接大地

网友:
    是否和系统复位信号有关?曾经遇到过静电重启,最后在复位信号上加电容解决,不过没有金属外壳

网友:
    发错版块了吧,去可靠性emc

网友:
    内部电路与外壳隔离接地

网友:
    用1000P,2Kv电容连接外壳地和PCB地试试

网友:
    为什么大家都习惯在原理图上讨论,根本不提pcb和结构?!

网友:
    外壳主板隔离

网友:
    EMC板块欢迎你

网友:
    静电走最小阻抗路径,所以打到外壳的话,外壳要通过低阻抗的路径接到大地,或者外壳直接接到大地,保证放电路径不会经过电路部分。如果电路无法避免接触外壳或者离外壳近而发生二次放电,那么也得根据放电后的路径规划走线,不让静电电流流过敏感区域。另外,静电放电还会有空间的电磁干扰,所以加一些抗干扰器件比如电容,屏蔽罩等等。当然PCB和铺铜及地过孔也是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