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M显示模组的PCB布局布线要点

楼主(2019-12-13):
    LCM显示模组再我们很多现实设备上都需要用到,那我们在PCB设计的时候如何对他进行设计呢,有时候很多设计人员忽略它的重要性,造成设计的设备现实出现各类问题,那么我们如何去优化呢,那现在我们一起来学习下吧1 定义LCM(LCD Module)即LCD显示模组、液晶模块,是指将液晶显示器件,连接件,控制与驱动等外围电路,PCB电路板,背光源,结构件等装配在一起的组件。LCM提供用户一个标准的LCD显示驱动接口(有4位、8位、VGA等不同类型),用户按照接口要求进行操作来控制LCD正确显示。LCM相比较玻璃是一种更高集成度的LCD产品,对小尺寸LCD显示,LCM可以比较方便地与各种微控制器(比如单片机)连接;但是,对于大尺寸或彩色的LCD显示,一般会占用控制系统相当大部分的资源或根本无法实现控制,比如320×240 256色的彩色LCM,以20场/秒(即1秒钟全屏刷新显示20次)显示,一秒钟仅传输的数据量就高达:320×240×8×20=11.71875Mb或1.465MB,如果让标准MCS-51系列单片机处理,假设重复使用MOVX指令连续传输这些数据,考虑地址计算时间,至少需要接421.875MHz的时钟才能完成数据的传输,可见处理数据量的巨大。MID中,一般采用Parallel RGB、LVDS、MIPI、EDP等接口来进行视频的输出。
  2 LCM模组典型的电路设计
  如图1、2、3我们列出了常见的LCM模组典型电路设计3 布局布线要求1)所有的显示接口(不论采用的是接口或者FPC)尽量放在板边,方便插拔;2)主芯片与显示接口的位置不要放的太远,尽量缩短走线的距离,走线属于高速高速信号;3)走线拐角尽量用圆弧或者钝角,不能为直角或者锐角,需要保证阻抗的连续性;4)LVDS的信号线需要严格遵守差分规则来走线,要求阻抗为100欧姆,误差控制±10%。差分对内的误差需要控制在5mil,差分对间的误差控制在100mil,差分等长走线方法可以参照前文差分的绕线方法;5)MIPI、EDP的信号线需要严格遵守差分规则来走线,要求阻抗为100欧姆,误差控制±10%,差分对内的误差控制在5mil,差分对间的误差控制在30mil。

  6)MIPI/LVDS网络的总长度,包括PCB走线长度、FPC连接线长度、接收端PCB走线长度,尽量控制在10inch以内,最长不要超过了15inch,不然信号质量会受到影响;7)EDP网络的总长度,传输速率在2.7Gbps以下的,尽量将走线控制在10inch以内,如果有要求传输速率在5.4Gbps的信号,将走线长度控制在5inch以内;8)为了抑制电磁辐射,MIPI、LVDS、EDP等高速信号的差分线尽量走线内层,靠近GND平面的走线层来走线,保证走线不要跨分割,否则会造成差分线阻抗的不连续性和增加外部噪声对差分线的影响,如果是走在表层,尽量包地处理或者拉大跟其它信号的间距,保证20mil以上;9)MIPI、LVDS、EDP等高速信号的差分线尽可能的减少过孔换层,过孔会造成线路阻抗的不连续,如果需要打孔换层来走线,保证差分过孔的一致性,以及在换孔位置就近安排一个回流地过孔,以用于信号回流。
      以上要求布局布线要求,尽可能的严格处理实施,如图4-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