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帮忙看一下是否遇到这样的问题。

楼主(2019-12-15):
ac220转12v再转5V给蓝牙板供电,问题是在拔插AC头时有一定的机率会使蓝牙板开不起来。如果不拔插AC头(就是保持5V一直有,然后在5v到蓝牙板之间加一个开关来手动拔,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有没可能+5V上升太慢、烂牙版复位过早解除?

网友(点评):
确实量到整个电源起来5V会是2MS(最低到高),手动开关没有上升的这个时间.如果真是这样有什么办法解不.让电源更稳定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没可能+5V上升太慢、烂牙版复位过早解除?

如果是这样的原因,可以考虑给蓝牙模块的复位脚加一个延时的RC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这样的原因,可以考虑给蓝牙模块的复位脚加一个延时的RC电路。

    我试过这时蓝牙板系统的电压没有,所以复位没有用,应是5V进来时不知道为什么会导致蓝牙板电压不起来,但又不是每次都起不来.大概六次有一次不起来这样,
    我看蓝牙的IC说明,就是一个5V供电然后IC内部LDO输出3.3V.整机插220V就有这种突然起不来的现象,不拔插220V让5V开起来再给蓝牙板,这时就没问题.
这个会不会是蓝牙板的时序问题.或是AC220有什么干拢给到蓝牙板.但用示波器看5V又是干净的.搞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过这时蓝牙板系统的电压没有,所以复位没有用,应是5V进来时不知道为什么会导致蓝牙板电压不起来,但又 ...

你的意思是,当出现故障时,蓝牙模块是一直没有5V输入还是说没有3V3输出?

网友(点评):
有5V输入,但蓝牙不输出3.3V

网友:
    5V上面加个电解电容

网友(点评):
加了也不行,后来在进来5V的加了一个延时电路有改善但并没有解决。只是机率更低了

网友:
    用示波器监测一下插拔ac头时候的5v和12v输出电源输出波形,着重对比一下正常启动和出故障时的情况。有可能是AC转12v的电源让12V转5V的电源启动不稳定。详细问题最好还是发电路图和版图上来看看

网友(点评):
波形有看过,5V也没有抖,正常与不正常波形是一样的

网友:
    会不会220V那边放电慢,造成12V出不来,以至于5v也出不来呢??

网友(2020-01-17):
    有可能5V输出上升沿太缓导致的问题,如果12V转5V的DcDc有使能脚,最好分压一下,或者串电阻加电容,使12V到一定电压再启动可能就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