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Hyperlynx里面铜皮粗糙度怎么设置

楼主(2019-12-15):
不同的铜皮粗糙度在高频时的导线损耗不同,在hyperlynx里面该怎么设置?

网友(2020-01-28):
在叠层设置里面,可以选择cannonball 和 hammerstad 等三种表面粗糙度模型。如有有 Hyperlynx 的全波仿真工具,可以对模型进行其他编辑,但是一般BoardSim中的默认设置就足够了。另外,仿真之前需要 在 setup中 enable surface roughness,仿真才会考虑表面粗糙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