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同步电路中的时钟(clock)使能信号的问题

楼主(2019-12-15):
    关于同步电路中的时钟(clock)使能信号的问题

    所谓同步电路,就是指在时钟信号有效时,来捕捉电路的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规范电路的状态变化.
因此,在同步电路设计中,时钟信号是至关重要的.但是,直接的门控时钟来控制电路的状态变化,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时钟信号的毛刺,将直接影响电路的正常工作,特别对于告诉的FPGA的结构,会影响电路逻辑的正常响应.因此,在电路结构中,增加时钟使能信号,是非常重要的.

当在设计中需要多重时钟时,时钟使能也可用来维护电路状态变化的同步性.
    那么问题来了~~
    1.在用VHDL设计同步电路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标志性的地方,或者说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地方?
    比如,在一个Process中,敏感向量表中只存在复位和时钟信号(有必要么)?

同步电路的明显标志就是寄存器,也就是指在时钟边沿触发的信号!!要注意的就是当一个信号不能被完全赋值时,该信号是否是时钟边沿出发(不是的话,就会很有可能生成锁存器,这是不允许的);有没有生成多余的寄存器,而导致时序错乱!!

    2.上面的提到的多重时钟是个什么概念

    按照你所说的。多重时钟就是指多种时钟频率的时钟。一方面有可能是外部输入的,例如同步串口的接收时钟与工作时钟;二来,有可能是由工作时钟分频产生的。前者以该用相对高速的工作时钟采样输入的同步时钟,而产生使能信号来寄存输入数据;而后者则应该通过计数器生成一个单时钟脉冲作为使能信号。

    3.我看到一个时钟使能的一段代码,不知道是否正确?
-- Registers read/write strobes
    ThrWRn_r <= '1' when (Reset='1') else WRn_cs when (ADDR_s=A_THR) else '1';

-- Delayed signals for rising EDGE dectection
Delay_Signals_Proc: process(Clk16X, Reset)
    begin
    &nBSP; if (Reset='1') then
hrWRn1_r <= '1';
hrWRn2_r <= '1';

    elsif rising_edge(Clk16X) then
  -- Signals for rising edge detection of THR write strobe signal ThrWRn_r
      ThrWRn1_r <= ThrWRn_r;
hrWRn2_r <= ThrWRn1_r;

-- Rising edge of registers read/write strobes
ThrWRn_re <= ThrWRn1_r and (not ThrWRn2_r); -- rising edge of ThrWRn_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