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咨询下SODIMM这种内存要仿真怎么获取仿真模型啊

楼主(2019-12-15):
咨询下SODIMM这种内存要仿真怎么获取仿真模型啊

网友A:
    找ebd模型,有的厂家会提供,可以用相似的模型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ebd模型,有的厂家会提供,可以用相似的模型替代。

    找内存连接器厂商获取还是内存厂商?

网友A:
    内存模组厂商

网友(2023-03-27):
引用 网友A:
内存模组厂商

    ebd文件是指DIMM的金手指的IBIS模型吗?